+5v alwp----+15v alw怎么升压得到的,怎么计算出来的菜鸟不懂求元决老解决待机芯...

楼主(2015-04-21):
(图片)

网友:
求元老解决

网友:
可以去BD  二极管升压

网友:
觉得跟电源的全桥整流原理差不多,不过是单路叠加整流升压吧,具体还请老师们详细说明,5V-ALWP*(2*1.414)这样计算的,不对的地方还请老师们纠正。这是个待机和开机状态上一直存在的电压。

网友:
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A:
芯片18脚输出矩形波  低电平的时候  电容右端接地 3.3V 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 高电平时 18脚的有电压5V(这个电压看芯片怎么设定)叠加电容充电的3.3v就是8.3V 通过二极管 给下边一个电容充电  类似叠加 得到一个相对的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18脚输出矩形波  低电平的时候  电容右端接地 3.3V 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 高电平时 18脚的有电压5V(这 ...

哦 这里电感式5V 输出的 没看到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2015-09-03):
不太明白 学习一下

网友:
没懂怎么升压的  谁能详细解释下

网友:
没看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