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1A55-V PLUS

楼主(2015-04-21):
各位大侠,小弟再发一次贴收到一块华硕主板求解!!!!!    开机挡78(死机键盘没反应)BIOS刷过,不知道是什么有问题了,无从下手。电压这些都正常。(今天有图了)

网友A:
哈哈 这样的问题我维修到过 是短线了。CA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样的问题我维修到过 是短线了。CASS

放电正常开机,重启又不行了

网友:
你这诊断卡不错。

网友:
诊断卡才是亮点呀

网友:
哪里断线?

网友B:
楼主不妨看下这个帖子看下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1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妨看下这个帖子看下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4122-1-1.html

他这个很明显,关键是我这个板,他都开机了,那个段英语报错我也查过了(底盘侵扰出现重大错误,死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都想干桥了、这现象就给V星的挡  38   一样

网友C:
楼主的诊断卡好霸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诊断卡好霸气啊,

哎!说多了都是泪啊、板子修不出来,在好的诊断卡都没用

网友:
  在刷一个 BIOS

网友:
BIOS都排除了,我这里有两块一样的板

网友:
找CHISS跳线

网友:
问题是系统没有找到键盘,拨跳线,换硬盘,重做系统,检查外设、I/O等及相关的电路,只是一点建议。

网友:
好像是IO挂了。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不好解决,,,等着LZ成功

网友:
LZ  你这检测卡  可不便宜啊 ~~~~小白感觉   应该跟硬盘有关系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块啊ASUS的,没复位

网友:
声卡和网卡呢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