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LEV2一长两短报警修复

楼主(2015-04-21):
开机报警一长两短 测内存3.3无电压从电源处飞了一根线搞定

网友:
没给飞过  又菜鸟又学习了

网友:
通病的干活。。。。。。。。。。

网友:
内存读取不到  是总线3.3V烧坏

网友:
3.3V线断了,电源处飞近些

网友A:
这个是内存的SPD供电烧 了,很多都是人为烧掉的!!!插拔内存的时候不注意,或者带电插拔,都有可能,二代内存为238pin,三代内为236pin。烧断了,直接从电源+3.3V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通病啊!修很多篇了

网友:
检测内存供电

网友:
厉害,,我学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内存的SPD供电烧 了,很多都是人为烧掉的!!!插拔内存的时候不注意,或者带电插拔,都有可能,二代 ...

说的很全面,赞一个。

网友:
这么简单,楼主好技术。

网友:
LZ值得称赞,呵呵,不错哦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块这样的板子,跑EE,SPD3.3V断线。。直接飞线太难看,跑线路 直接用一点点铜线加锡 补了一厘米

网友(2016-05-23):
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华硕主板不行啊,我有好多板子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