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BIOS

楼主(2015-04-21):
双BIOS的  是BIOS坏了  直接恢复的  【故障 掉电    反复掉电 】 这个BIOS官网可以下载的

网友:
掉电重启是跑马没过内存 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看来6系列BIOS出问题太都了,呵呵

网友A(2017-05-26):
BIOS 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在哪里。。。。。。。。。。。。。。。

BIOS 官网可以下载,你不看帖子的啊 大兄弟

网友(2017-06-27):
下载了不行??好烦

网友B:
做也不一步到位,还叫上官网找?不要时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也不一步到位,还叫上官网找?不要时间的吗?

不好意思 我认为官网可以下载的到的 没有必要上传 有些人不够分 对不起了

网友(2017-09-22):
看看你是怎么搞的,谢谢,我也来自己弄,以后就不怕了

网友:
Bios在那里啊?

网友(2017-10-24):
我遇到一个ga-h81m-ds2什么都不显的,风扇转几秒还没停下来马上又转起来,一直反复这样,一般是什么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你BIOS 刷新了  然后掉电瞬间电压 都有  排除过CPU 就是VIN电压问题多

网友(2022-03-13):
官网下载的是fj f2 f3格式,不是bin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