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板的IT8728F(GB)的pdf或触发脚位

楼主(2015-04-21):
各位路过的大师们,有技嘉板的IT8728F(GB)的pdf或触发脚位的,帮帮忙上传一份        谢谢了

网友A:
触发脚位如下:106---103---102---107

网友:
网上搜索下没有吗?

网友:
碰到徐总回复   你幸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脚位如下:106---103---102---107

跟普通的差不多 75  72  71  76  技嘉 都加31    GA-H61M-S2-B3  R1.0的板子就是用这个IO  不过 我用8718的上去 发现不能触发 我是死马当成活马医 发现2脚的供电都被拉低了  后面就取了换回原来的了  我也没有去对比脚位  都是死马当成成活马医  因为已经被人修烂了 那个H61

网友B:
H61的IO几乎没有遇到过坏的。。。。

网友:
这里有个图,自己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2895-1-1.html

网友(2016-07-15):
引用 网友B:
H61的IO几乎没有遇到过坏的。。。。

还真没见到坏的。

网友(2017-08-29):
换个差不多的图纸看看不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