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超级本电流1.02不亮

楼主(2015-04-21):
  刚拿来不通电 有时电流上到0.2掉电

        拆机 3V 有 没5V  检查发现5V USB供电芯片烧了 拆之  5V不短了  但是还是没输出 3 5V管理芯片是8205 还好有备用的 换上3V5V正常
     开机电流到0.8 还有电压没出来?   亮到有个电压只有0.3V 查图纸 这个是集显供电1.2V  芯片工作电压正常 可是手上没有这个 芯片是TPS51212

       找了个51218换上去 1.2V有了  电流上去了 可是还是不亮啊 各位大神看看 还有哪里问题啊  BIOS也刷过了 电流1.02 1.3 1.02

网友A:
有可能CPU挂掉了哦,这个U爱坏,况且你这个还是烧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CPU挂掉了哦,这个U爱坏,况且你这个还是烧了的

不是吧   这个U爱坏..

网友B:
集显电压好像跳的,不是固定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电压好像跳的,不是固定1.2v

哪是怎么跳变的啊  大神解答下吧 CPU会坏么

网友C:
可以换个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个CPU看看!!!!!!

板载CPU  这个是超级本

网友D:
搞好了吗?记得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吗?记得分享下经验啊!

正在定CPU呢  等CPU回来再说

网友:
换个CPU看看 可能是 CPU供电问题吧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 ,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E:
楼主CPU换好了没等你的结果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CPU换好了没等你的结果哦

换了 OK了.

网友:
还真是CPU坏了      我也修到过  不过没有修好   烧了太多多的东西了

网友:
跑马了没有?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真是CPU坏了啊

网友:
板载cpu还没换过

网友G: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装上内存0.27a掉电 不装内存能跑到0.9a 查了半天了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 OK了.
是不是CPU烧了,收多少大洋

网友:
正在修这个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