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41诡异触发事件

楼主(2015-04-21):
小弟前几天发了一帖,V星ms7641开机不跑码,手动按下复位之后开始跑码正常使用。当时各位老师给了好多建议,有说换io,有说刷bios,有说换南桥等等。小弟手中没有bga,所以南桥问题就不搞了,重点查现在的这些条件。

经过反反复复的测量后,小弟惊奇的发现当第一次开机的时候,bios片选信号没有过来,而cpu供电1.0v左右。当手动触发复位之后cpu电压变为1.2v开始跑码。由于第一次触发,cpu发出1v电压,所以cpu电管芯片会发出vddpwrgd信号来进行接下来的时序。测试,cpu供电之后时序正常。唯独没有发出寻址信号。bios无片选。
小弟大胆的认定,这板子不跑码的原因应该是cpu供电不满足导致没有工作引起。供电芯片为isl6323b,由于小弟手机打字就不发好多图纸了。这个芯片首先得到vcc pvcc boot供电以后,外部送来高电平的en信号后,芯片开始软启动,提供到预订1v左右的电压供给cpu。电压稳定后芯片输出vddpwrgd信号。当外部送来pwrok的高电平之后,芯片解码svid,开始输出vid设定的电压。很明显,这块主板已经得到之前的供电,en,信号,也发出了vddpwrgd信号,pwrok也为高电平,唯独没有解码svid。

小弟为了测试是否如我所想,触发后手动将pwrok拉低一下,发现芯片仍然没有输出想要的电压。无意中发现,如果将芯片en脚电路拉低后一下形成高低高跳变后,cpu供电正常,开始跑码。

查图后发现,次板en信号是ddr供电和vdda2.5供电出来之后就变为高,现在我也是高电平,为什么芯片不工作呢?难道是供电芯片不良导致?

网友A:
怀疑芯片有问题,就换个芯片式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芯片有问题,就换个芯片式式。

主要小弟没有经验,怕误杀,所以发帖求助下

网友:
经验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得到的。可以换个芯片试试,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B:
焊接过关的话,就换个试试吧。成本也不高,换了不行还可以留着下次用。

网友C:
内存旁边CPU旁边小八脚换掉九成好了

网友D:
要不先换个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旁边CPU旁边小八脚换掉九成好了

哪个小8脚?是基准电压的那个还是驱动MOS的小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先换个CPU看看。

CPU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焊接过关的话,就换个试试吧。成本也不高,换了不行还可以留着下次用。

焊接水平比较一般。。。QFN...

网友:
大胆尝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水平比较一般。。。QFN...

焊盘抹上松香膏,芯片底部也抹上松香膏,把芯片对准焊盘,风枪吹一下固定住之后,再加点松香膏吹,它自己会跑到准确的位置上去的,看着差不多OK,用镊子轻轻拨动一下,每次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可以确保不虚焊,焊多几次就会觉得很简单了。

网友F:
不知楼主的修好了没有。我也碰到一块一样的。要点下复位针才跑码

我修的是.把图中的R30换到旁边R29(这里是空的.没装东西的)那边去.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EN(4.5V)应该不会比VIN(3.3发)的电压还高吧
事后.键盘也不行.换了PS/2旁边那472排阻.

网友:
换芯片的的时候记得在主板上打点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的修好了没有。我也碰到一块一样的。要点下复位针才跑码

要是你这样修的话,ATX_PWROK信号就不参与了,直接就是VCC3参与,那我估计是不是延时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的修好了没有。我也碰到一块一样的。要点下复位针才跑码

取掉R30换到R29旁边的话,ATXPWROK信号在这里就会失去开启作用,即后面的VDDA2.5V电压也不会通过VCC3.3V转换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取掉R30换到R29旁边的话,ATXPWROK信号在这里就会失去开启作用,即后面的VDDA2.5V电压也不会通过VCC3.3V转 ...

具体情况不清楚.我是这样修好的.没见有返修.也许是ATX_PWROK连的其他地方有问题吧.好像连的地方特别多.还连到MSI痛病UP7501M8(USB  5V那8脚小IC里面)楼主  主板还在的话.可以一个一个拆下试下看.我的被拿走了.没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