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进系统掉电反复重启维修小记

楼主(2015-04-21):
     今天无事,劲都用在发帖上了。兄弟们给力啊,多加加分,小小白太尴尬了。此板拿着能开机,开机一般在logo掉电反复重启。感觉像温度问题。如图 看了下板子零件都没打。取下风扇看见显卡晶片上面的胶垫已被压坏,有间隙。换了个好胶垫,开机能进系统了。测下温度,正常。以为就修好了,点了20分钟又掉了。额,不会是电源接口松了下断电了?又试了两下,还是会掉电。这就有点奇怪了,一般用适配器20分钟左右会掉电。之前试的时候用了很久以为好了就装上电池开机了。结果在logo就掉电了。看来问题来了,单用适配器很难掉。用电池最多到系统图标。
    呵呵,到这大家应该都有点想法了。看来是充放电那边有问题了。重点检查与电池有关的电路。单连适配器的时候打了下充电电感的电压,居然有9v。果断是有问题的,电池还没接这一般也就2v左右的电压。以为是充放电mos管漏电了。如图 换了上下管之后电感电压在4v左右,感觉还是有点高。用电池开机依然会掉。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了,到这个电感有两路,一路为充放电mos管,一路为电池出电mos管。这个时候我断开翘起pL23充放电 mos管一端,接适配器量了下电池出电端,电压为7.3v。看来问题明朗了。如图 看到有个pd10这种二级管是非常容易坏的。打下它的正反向阻抗,一个450,一个110看来确实有问题。去掉pd10之后,接适配器pL23电压为0v。哈哈看来好了。接电池开机,依然是logo掉电。这下有点郁闷了,接适配器果断不掉了。这下仔细想了下,看来是电池供电达不到系统要求。直接换掉pq46(注意此管为低电平导通),接上电池果断开机无限用。至此机器修复。还是希望多多评分,有好的意见共同探讨。你的支持是我发帖的动力,thank you

网友:
修这个本真下功夫了呀。。。。。

网友A:
LZ不算小白了吧……

网友B:
不错  这种要下真功夫

网友C:
没有太细看帖子,只是想知道楼主为什么那么快就锁定故障点?这点很重要的。

网友D:
楼主厉害啊,现在这个笔记本还没秀到过

网友E:
楼主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高端大气上档次!!!

呵呵,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啊,现在这个笔记本还没秀到过

刚过保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太细看帖子,只是想知道楼主为什么那么快就锁定故障点?这点很重要的。

呵呵,实际过程要长一些。因为试机就要花很多时间。贴子上有写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这种要下真功夫

一般般啦  仔细想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不算小白了吧……

还真是小白,刚从厂里出来修两个月板子

网友:
楼主真厉害  才出来就这水平了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还好吧

网友F:
楼主好思路呀,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查呀  楼主心细呀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不错啊,经验丰富

网友:
我也不懂   要努力啊

网友G:
有的是CPU下面的NEC大电容

网友:
我开始还以为有大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是CPU下面的NEC大电容

怎么都不加点分啊,这还哪里来动力。

网友H:
这理论思维都小白,你让小白们情何以堪,.........?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借鉴

网友I:
电池放电管没有完全导通  带不动后续

网友J:
这种问题不接电池的话,应该不会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问题不接电池的话,应该不会掉电吧

去掉pd10之后不接电池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放电管没有完全导通  带不动后续

原理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能抓到问题点

网友:
LZ不算小白了吧

网友:
你这要是小白要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理论思维都小白,你让小白们情何以堪,.........?

不给加分 ,我才情何以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思路呀,学习了。

还要多努力

网友:
学习了,这种机子好像没见过

网友:
这个用BOBO 查的吧

网友(2017-10-29):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