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切换窗口会卡

楼主(2015-04-21):
2014年8月入手  鸿基E5-571G-58SB i5-4210u双核处理器  840m独立显示芯片  2gb独立显存 500g硬盘,最近用的时候切换窗口会出现卡住的情况,比如我打开个文件夹  然后再打开两个聊天窗口  当我从文件夹窗口切换聊天窗口时候就会出现卡住的情况   我的是win8.1的系统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多半是系统问题把

网友:
系统问题吧,测下硬盘

网友:
    多半都是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多半是系统问题,换一下别的系统式一下,如果还不行 测硬盘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看吧

网友:
硬盘我用鲁大师软件检查过了   说是没有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可能最大,有可能显卡驱动问题,散热问题

网友:
是不是很久都没有装过系统了

网友:
硬件方面我用鲁大师那个软件测过了  显示都没有问题  cpu温度方面显示的就四十多度  也是正常,而且笔记本摸起来也不烫。

网友:
是啊  从去年八月份买到后就没有装过系统   买电脑的说这个事正版win8的 不需要再重新装系统,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鼠标问题   我打开可页面或者excei表格之类的 东西的时候 总会自动弹出鼠标时候出现的对话框。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你不良网站上多了

网友:
大哥  这事绝对没有

网友:
键盘可能有短路吧,自动跳东西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键盘的问题  弹出来的是鼠标右击时候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