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网店买的诊断卡,2块主板只跑到分别d4 d5

楼主(2015-04-21):
2块主板只跑到分别d4 d5没有代码说明,不插内存条有报警声,屏幕没显示,是哪里坏了,
主板

网友:
不过内存,查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SPD、SMBDATA,PG、复位最好是拿个假负载量一下,点位有点多

网友:
内存没有检测过吧!滴滴报警

网友:
内存 电路 部分 或者 更换 新内存

网友:
啥意思,板子能亮么

网友:
查内存供电,SPD 负载

网友:
网站有故障代码的

网友:
主板各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D开头的多是内存问题 换个内存 不行就查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烧线

网友:
是不过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