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5V 无cpu 供电维修

楼主(2015-04-21):
商家送修一台华硕A85V笔记本。说是机器本是好的,只是风扇不转了客户自己拆了 没把风扇弄好装起就不亮了.接到机器 插电 待机 正常按开关键触发 电流 上到0.3A 停止 直接拆机根据商家描述 客户自行拆装机导致 开机不显 怀疑人为导致掉件引起故障遂拆下主板观察了十多分钟 没有发现有哪里的原件 被撞掉 和明显的 划痕  测3.3 5 1.5 1.8 0.75 1.1电压均正常 唯有CPU供电和集显不出来 用示波器测CPU 供电 电感 无任何动静 排除 CPU 供电芯片  保护性 停止供电  测阻止也正常   先找了一个BIOS 刷上去故障依旧 这会已经是下午五点了不想修机了  放那 想第二天找张图纸  看下CPU 供电 电路  隔天 (就今天) 直接下载了一张图纸 找到时序图 CPU 供电前的VR_ON  到CPU供电芯片PU201(NCP6132B)的第四脚 有一电阻PR228(0欧)测得电压3.35v CPU 供电开启有了  说明前面时序 供电 PG  应该没得问题  就卡在CPU 供电这里了    用示波器继续测第五脚SVID_DAT数据也有 基本判断前边南桥给的条件也已经满足  那就只好找 这个 CPU 供电芯片pu201的工作条件啦   第一脚是供电用万用表实测 4.15V 本该5V 偏低了明显不对往前走有颗电阻PR221(2欧)  前端测得5.09   看来问题就这里啦 这电阻2欧怎么分走这么多电压啊   测阻值 才发现 变值啦 在路测都是88.5欧啦   直接换了一颗2欧电阻 开机 电流 嗖嗖的彪上1A 多去了  接外显 顺利点亮啦   为啥客户自己拆装机把这个电阻给 烧了呢 奇怪了   小小故障维修让各位看官见笑啦

最近 下一个苹果BRD 格式的点位图软件 下了好几个才能用 又下了一堆图纸   好郁闷啊 好久把 我现有的点位图软件  压成一个包 上传上来   没分啦 求 求各位看官加点分啊     加分  我们才有把每一个小问题的维修过程发出来的动力啊    谢谢各位看官了

哦 还有 最近下载了一个讯维客户端   用了下感觉挺好用 挺实用的   界面也挺简洁明了   这个 棒棒哒     可是 为什么软件里面下载的图纸  不能单独 使用PDF 阅读器打开 必须要开启讯维客户端才能打开啊   这点感觉有点麻烦啦   希望 官方 能不能多打开一个  阅读通道呢   软件很好用  很感谢 迅维网为 维修人员提供的便捷

补充  都在要图纸  图纸是讯维客户端下载的 只有讯维客户端开启才能打开  手动改成PDF 格式 有密码   所以 还是自己下载一个 客户端 搜索下载吧

网友A:
老师的万用表看起来不知道征服了多少故障机子,伤痕累累啊,老师的技术非凡,谢谢好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的万用表看起来不知道征服了多少故障机子,伤痕累累啊,老师的技术非凡,谢谢好帖子。

见笑了  其实没啥 就个人习惯差 太懒不喜欢打理工具 上一个万用变 黄的用到最后用成黑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见笑了  其实没啥 就个人习惯差 太懒不喜欢打理工具 上一个万用变 黄的用到最后用成黑的了

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真的不想搭理,了解,现在都不做维修了,还是来学习学习下老师的技术帖子,谢谢。

网友C:
灰尘多代表很忙,忙到没时间清理  哈哈  ,技术不错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尘多代表很忙,忙到没时间清理  哈哈  ,技术不错很给力

不忙也 懒得打理啊 人懒  求加点分吧 我就只有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乱七八糟的,真的不想搭理,了解,现在都不做维修了,还是来学习学习下老师的技术帖子,谢谢。

  怎么不做了呢  (给加点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图纸该多好

图纸是讯维客户端下载的  我传上来你下载 要扣分 你直接搜索下载一样的扣分  没区别的   所以还是求你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做了呢  (给加点分吧)

呵呵,另谋出路,对于未来维修方面真的一片迷茫,呵呵,见笑了。

网友E:
不说别的  只为赞一个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多多积累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另谋出路,对于未来维修方面真的一片迷茫,呵呵,见笑了。

没有 换个方式生活也挺好的 我做这行一开始纯粹是个人喜好  两个字“折腾” 有的有研究价值的 就算不赚钱 我也会给别人弄   但是做久了 有时候也会 迷茫  感觉莫名的烦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说别的  只为赞一个

谢谢  我以后会多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换个方式生活也挺好的 我做这行一开始纯粹是个人喜好  两个字“折腾” 有的有研究价值的 就算不赚钱 ...

呵呵,我觉得计算机硬件方面维修跟不上运用开发的来的值钱,呵呵。不回复了,等下发现认为灌水就完了。

网友:
你这样回复  会被扣分的

网友F:
楼主的维修台脏乱差,不过技术一流加分

网友:
楼主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维修台脏乱差,不过技术一流加分

说的在理  我的维修台 平时只有自己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得 打理下

网友D:
给个图纸该多好

网友G:
楼主万能表要换了吧

网友H:
楼主万用表可以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万用表可以换啦

很好用 干嘛要换呢   原先使用4节五号电池 我直接给加了个电源插头 给供5V  从来都不上电池 也不用拿到哪儿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万能表要换了吧

  等用烂了再说吧   一个好点的万用表 太贵了    好用合适顺手就行了

网友:
楼主要冷静,注意上电时许。

网友:
亮点其实在老板的工具上。。。。

网友:
看你的设备就知道是老江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