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开机无显示 是否缺电压 ?

楼主(2015-04-21):
A1466   开机0.56 不动      俩个疑问 1. 13年的机器   能否刷BIOS  刷了过后是否会自动上锁?
                                                        2.  测了电压 少了PP5VS4RS3  en1没有  电压  EN2 电压3.2V 正常的

P5VS4RS3_EN    受控于PM_SLP_S4     图中的R8177   R8176 d8175 板子上都没有装    PM_SLP_S4是三合一的桥发出来的  PM_SLP_S4对地458 正常的      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求助

网友:
等楼下大神解答

网友A:
苹果的机器还真是不好修啊

网友:
也帮忙分析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机器还真是不好修啊

确实 没有时序不好修  看了坛子里说刷了BIOS 会上锁.....

网友B: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信号都是桥出来的。。。

网友:
估计cpu不保

网友C:
找点位,慢慢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点位,慢慢查。

有点位了   已经查到了CPU 了

网友:
现在也怀疑  但是CPU 是三合一的桥  这机器之前是不是要满足另外的条件才会发开启呢?

网友:
期待答案,  ,大神在哪里

网友D:
1466这么新都开始修了啊。。今天才卖了台   只能装WIN8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66这么新都开始修了啊。。今天才卖了台   只能装WIN8

13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桥的问题吧。。信号都是桥出来的。。。

在发出开启信号之前  三合一的桥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吗?

网友:
苹果的产品,精密呀!

网友:
按开机时序查呀,看看哪里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 我在就干桥了

干好了 说一下

网友:
个人看法,只供参考:现在的机子BIOS如果有问题,可以引起不触发;如果触发了,上电了,但电压没出全,应该和BIOS没关系,桥的可能性大一些,具体的还在分析

网友:
应该还在保修期的,怎么想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