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插内存掉电 无集显供电维修过程(有图)

楼主(2015-04-21):
DELL 5420  8系主板插内存掉电 维修

接到机器开机掉电 ,拆机后裸板测试发现不插内存不掉电   这时开始测量各路电压,发现只有集显供电PL16无输出 (+VCC_GFX_CORE);

跟据8系时序分析要产生这个电压先要有SYS_PWROK和PLTRST# 两个信号OK后才能产生+VCC_GFX_CORE(前提是在BIOS数据正常的情况下)
现在开始测试SYS PWROK信号 是由U15 的4脚产生的,测试些处电压为3.3V ,正常

接着测试桥发的PLTRST#信号  送到EC 8518的22脚,测试电压3.3V

测试到这里真有点晕了,为什么这两个信号都正常,还是无集显供电呢,按理说应该EC和桥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难道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接着简单查了下这个芯片的供电和开启都正常,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接着下个BIOS刷完后集显供电PL16电压 (+VCC_GFX_CORE)出来了,

加电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加份赞个,楼主的维修桌还是挺整洁的

网友:
赞一个,加点分

网友:
遇上这种问题我会直接先刷一个BIOS上去

网友:
学习学习多积累知识

网友A:
要是一天能刷10台BIOS就亮机那多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一天能刷10台BIOS就亮机那多爽快。。。

你想多啊吧,兄弟!!

网友:
我的话直接BIOS简单方便

网友:
看过好几例GPU没电压,刷BIOS好的。

网友:
无集显供电或无CPU电压一般不是CPU坏就是BIOS坏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

网友:
刷了个BIOS可以亮机,谢谢!

网友:
8X的还没碰到过呢,开始过保了吗?

网友:
现在的机BIOS坏得太多了

网友:
都是高手,什么时候才能这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