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闪烁

楼主(2015-04-21):
各位大师:惠普8460p笔记本,集成显卡,用电池单独开机,在马上要进入WIN7桌面时,屏幕不停的闪烁,等上10秒钟,桌面就显示正常,插上外接电源开机就正常,无闪烁现象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
外接闪不闪,,,

网友:
zhege u分辨率

网友:
楼主故障说的不清楚。是怎么个闪法?

网友:
你可以吧屏线拔了,看看白光是不是闪的。白光不闪那就是屏  或者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的确说的不清楚,不过先搞个驱动先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池带不动吧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