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ompaq Presario CQ40-621TX 笔记本可以换显卡吗?

楼主(2015-04-21):
惠普Compaq Presario CQ40-621TX 笔记本可以换显卡吗?是不是独立显卡?
现在故障出现开机花屏。

网友A:
看C壳就知道是不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C壳就知道是不是独立的

看C壳就知道是不是独立的.
现在开机花屏,机器是别人的。

网友:
          应该是独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