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求教。拜谢

楼主(2015-04-21):
航嘉电源,主变压器次级绕组的某一组上串联了标有270的电阻4个(再加个电感好像),他们是干什么的啊,发暗了,好像是热的,不知道。求解

补充内容 (2015-4-22 11:19):
其实这电源能用,个输出都正常。但是被换下来了,可能是使用过程中有掉电情况

网友:
楼主传张图更好些.......信息不够多

网友:
有图会更容易给出答案

网友A:
次级电阻一般是分压和分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次级电阻一般是分压和分流吧

也可能是同整流管并着的阻容电路中的电阻部分.......

网友C:
很可能是阻容电路。谢谢
请问它是干嘛的,怎么工作的,起什么作用啊?
没弄懂,请赐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可能是阻容电路。谢谢
请问它是干嘛的,怎么工作的,起什么作用啊?
没弄懂,请赐教

二极管反向峰值保护

网友:
主变次级串这样的四个电阻,楼主认真看看,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同整流管并着的阻容电路中的电阻部分.......

哈哈,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传张照片多好,省得猜来猜去...............

估计是没有相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反向峰值保护

谢谢赐教

网友:
真是没相机,也不会上传照片

网友:
上个图吧,大家比较好分析,一般要看具体连接那些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