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A5000E平板恒压直充不能开机,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5-04-21):
有个问题不知能否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联想A5000E平板,电池接口是6个触片的,分别是P-,ID,TH,P+,我要把它装在汽车上,为了安全,我把电池取下,用恒压恒流3.7V 1.5A连接主板的电池接口,连接正负极,通电能显示LOGO,但是反复显示LOGO,屏幕闪一下,不能进系统,可以进recovery。

我看了一些资料,说是电池接口上ID和TH是检测用的,可以并联,再串一个上拉33K电阻到P+,串一个10K下拉电阻到P-,结果也是通电也是显示LOGO,但是反复显示LOGO,屏幕闪一下,不能进系统。

于是拿来电池上的保护板,把电芯拿掉,只用保护板,连接保护板的正负极,通电也是显示LOGO,但是反复显示LOGO,屏幕闪一下,不能进系统。

然后 ,我又把USB插在了平板的充电口,这次,倒是可以进系统了,我感觉是平板以为USB口在充电,并且检测到了电池保护板上有电流,认为连接着电池,所以才开机的。

我在室内用的是充电宝供电,就是充电宝的两个充电口分别为USB口和电池保护板充电。但这个方案在连接到汽车上时用汽车12V转为5V使用时,就不能用了,只能在USB口和电池保护板分别连接汽车电源和充电宝两个电源时,才能开机,并且平板显示电量在下降。

说得有点多,我的意思是,有什么办法能用用恒压恒流3.7V 1.5A连接主板的电池接口开机。我现在的方案好像有问题,不可靠。

哪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恒压恒流3.7V 1.5A连接主板
这个电压提高到3.8或者3.9试一下。

网友B:
我有个办法,楼主不妨试试,引起这样的故障,是因为软件内把电池ID和温度检测功能开启了,你跑跑线把ID和TH脚的器件断开,不让他检测,看看能否顺利进系统;这两个pin脚一直要检测到电池才罢休,上其他供电设备他检测到的是模拟电池,不让进系统,估计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压恒流3.7V 1.5A连接主板
这个电压提高到3.8或者3.9试一下。

谢谢回复,我提从3.7,一步步调到4.2,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办法,楼主不妨试试,引起这样的故障,是因为软件内把电池ID和温度检测功能开启了,你跑跑线把ID和TH ...

你跑跑线把ID和TH脚的器件断开??

关键是我不懂怎么找到这两个器件,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

网友:
带电池一起使用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跑跑线把ID和TH脚的器件断开??

关键是我不懂怎么找到这两个器件,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

用万用表一只表笔接触ID或TH,另外一只表笔在附近地毯式搜索,根据跑的线画画原理图,找到要断开的电阻或二极管后,就断开,不可能是电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一只表笔接触ID或TH,另外一只表笔在附近地毯式搜索,根据跑的线画画原理图,找到要断开的电阻或 ...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试一下!

搞好了吗?我看了还是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好了吗?我看了还是有点晕

没时间弄,这个很费时间的,毕竟自己不是电子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