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不触发 板号:LA-7551P REV:1.0

楼主(2015-04-21):
1.拆机直接测了RSMRST 有3.3 说明天剑还是满足的 {个人习惯}偷懒嘛,呵呵

2 接下来测开关,咦,没电呀 我擦 我表坏了吧  测测别的有电啊  没坏 就从这里开始吧

电路图到了D12  上拉R527有3.3V 恩 有地方拉低? 直接去掉D12  1 2 脚连起来  有电压了  按开关 亮了

装机   这回悲剧了 大家猜猜咋回事  单用电池不触发 我去  拆机

单上电池 公共电11V  正常  EC供电  L65 +3VALW 0V  到这里 我想不明白  我想也有很多人不明白  不是插适配器可以出发的吗?怎么上电池3 5 V都没了

这个问题绕来绕去还是出在D12上  为什么ne  ?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咋办?问问师傅大神去呗

这个51ON 必须到开关上去 等于是电池供电信号 我给他断开了 电池能用个屁  都没电 师傅就是师傅

所以总的来说 感觉还不错  就是D12这个管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
哇哈哈哈!!

网友:
学习了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呵呵  师傅就是师傅

网友A:
这个字体看着眼睛真累,要是可以把图片插到描述中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字体看着眼睛真累,要是可以把图片插到描述中去就好了。

额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不会搞  请指点下怎么插图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不会搞  请指点下怎么插图  谢谢

图片上传上去之后,你打算把图片插在哪个地方就先点那个地方,然后点一下图片,它就会在那里插进去了,不会全部显示在后面,你现在可以尝试编辑下

网友:
你的主板上面板号前面有没有个QBL50?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图纸啊?顺便发上来呗!BIOS有备份的话也顺便共享下哈!

网友:
你这字看的我不想看下去,眼睛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传上去之后,你打算把图片插在哪个地方就先点那个地方,然后点一下图片,它就会在那里插进去了,不 ...

谢谢 我试了 真的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图纸啊?顺便发上来呗!BIOS有备份的话也顺便共享下哈!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了  会重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了  会重复的

恩,在论坛上找到了,谢谢。

网友C: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额 学习了 就加点分呗

网友:
可不可以把图纸传上看看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 字体能写正点吗 我都看晕了

网友:
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
字写的确实看的累

网友:
学习了,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了 高手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啊,多少年维修经验了,得跟你学学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我这台不触发 手上没有芯片 郁闷

网友:
楼上 图纸发下。

网友:
呵呵, 华硕要是都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
所以说不要动动就直接短接了事儿!设计人员没那么傻,安装它总有它的道理。

网友(2018-12-13):
这个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