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拔掉COMS电池可以上电一切正常,按开关有时不触发,偶尔又可以触发

楼主(2015-04-21):
联想B460拔掉COMS电池可以上电一切正常,按开关有时不触发,偶尔又可以触发,换过南桥,IO,晶振,谐振电容,刷过BIOS,还是一个样,经常不触发,不触发时,IO不发出PM_PWRBTN#开机请信号,请问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呵呵 我手上有两台这个破机子 跟你一样故障的 到现在还没修出来 论坛也有好几个碰到过 不过没看到解决方法 求大神出来指点

网友:
COMS拔不拔都是一样的 跟他没关系

网友:
加焊一下铁壳MOS管看

网友:
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换过南桥了

网友:
出现故障时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RTC电路造成的

请问这位大侠,RTC电路在哪,怎么查

网友:
不触发就查查待机条件了

网友:
不出PWRBTN的话    确保这个脚不短路的情况下  问题还是在EC那边  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吧  BIOS多刷几个

网友:
联想B460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B:
联想B460关不了机,南桥IO都换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B460关不了机,南桥IO都换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关不了;

换桥后要刷专用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