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hi221d红屏

楼主(2015-04-21):
开机红屏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但断电以后在擦上电源有红屏了

网友:
将24C16芯片清空试下

网友:
数据有问题呀,,,,,,,

网友:
换个存储器看看

网友:
进工厂模式恢复试下

网友:
好了换了个晶振

网友:
查找一下晶振和数据存储器

网友:
我一台大宇的也是同样的问题,还没有搞好啊。

网友:
灯管发红把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回个话啊!

网友:
好了,希望你还有补充的

网友:
进工程模式恢复下不行的话,重新BIOS

网友B:
是否修好了,,怎么没有消息了

网友:
我也觉是灯管,坐等原因

网友:
复位显示正常说明程序没问题,断电后再次通电出现原故障说明设置没保存。问题就在存储芯片上,要么更换要么重刷。

网友(2015-05-25):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有,回个话啊!

已经修复,答案在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修好了,,怎么没有消息了

怎么会没有消息啊,你注意看帖了没有啊。6楼有答案。

网友:
楼主说换个晶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