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4-21):
DELL 1320 上网本 ,进不了系统 ,就在XP滚动条那一直在滚动,不像是死机,就是进不去了,求指点!!!

网友:
一直卡在那,不重启,不掉电

网友:
就一直滚动,无论怎么重启,还是等它冷却再开,都一样

网友:
进PE可以吗 进PE可以考虑软件   进PE还是一样的话 考虑硬件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拆除外设试试看。

网友:
先换硬盘啊!再拆外设

网友:
我这台dell1320经常不显示又会死机,难搞啊!师傅们支个招

网友:
可能硬盘有问题  不然把光驱拆掉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bios问题吧,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5-05-21):
各位,这个是硬盘问题,拆下PE能进了,换个硬盘系统能装了

网友:
重装系统,或者扫描硬盘,排除外设后,再不行就动主板吧

网友:
能进P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