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之CPU 坏 记录!

楼主(2015-04-21):
接修一Y470   客户说看电影好端端的  出去一下 回来就坏了!

上可调电源0.023的待机  开机 看电流有一次跳变  没拆机打内存电阻 不波形 报价250 拆修

拆除裸板 上电  发现有时候到0.4   还不出CPU供电  看基地有人说 CPU供电芯片 那边 电阻变大或者断线  经检测一切正常   !有时候就能上电到0.7  慢慢上到0.8     有是有到0.9  跳变到0.7  再也上不去了!

第二步  换BIOS芯片刷BIOS  情况照旧  示波器抓BIOS  5脚  瞬间有一段波形   。跳过BIOS  直接抓内存总线  发现上到0.9跳变到0.7的时候  内存总线有3段波形   直接上电到0.4 或者0.7的 无波形  。总结就是有时候又波形  有时候没波形  ,无论怎么样 内存排阻上都测不到波形!

卡在内存总线这里  想了好长时间  无头绪   !内存条件都查了 。 上电到 0.7  和0.9  测所有供电都有  除了集成显卡供电  其它供电都有了  电感前段波形很正常。独显都有供电波形 。   HM65平台不出集成显卡供电  前面不太好修 原因很多!

是在没头绪 本来都要打算干显卡了!本着先简单的原则  换一个B820的  CPU看看!没连屏  直接打内存波形(示波器抓内存总线  电压在2V档)  看到有一点点的波  看不清楚  一开始还以为杂波。发现可调电源  电流2次跳变  意识到  好像OK了  赶紧吧 吧示波器调整到1V     打内存排阻   有不间断的 波形! 再打总线 每次3次跳变的波形  接屏  机器OK了!

故障  可能是CPU的GPU损坏   导致的 !如果单独是CPU这部分  波可能CPU供电电感上有波形!还有这个机器  屏幕没亮钱  集成显卡电感上已经有电压  波形了!

网友:
2代3代CPU坏的这样的情况多的很

网友:
INTEL的CPU不容易坏

网友:
二代的u现在坏的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