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LOGO过后无显示接硬盘合进PE都无显示进BIOS可以

楼主(2015-04-21):
Z470 LOGO过后无显示接硬盘合进PE都无显示进BIOS可以正常显示! 待机电压为0.8 几秒钟后变为0.007但是能触发 亮机。
VCC_GFX 为0.92V
+VCC_CORE 0.68V
GFX_CORE 0.9VPL11 0.85V 实测为0.91!
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你恢复BIOS试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A:
你不上硬盘光驱 也是一样吗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上硬盘光驱 也是一样吗

一样的 裸板测试的!

网友:
联想Z470显卡短路3 5V只有160阻值去掉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