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 连不上网络 修复一例

楼主(2015-04-21):
故障 现象 无线 正常 有线不能用  下图没有认到硬件

拆机测试

亮+3v_LAN  2.6v   U50  1.2v正常、
重点测+3v——LAN电压不太正常
测试Q155    3脚 3.3v    1 脚 2 脚  2.6   正常2脚应该为低电压啊     拆掉测下1和2脚 直通了
更换Q155  测试ok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大神勿喷
!!!!!!!!!!!!!!!!!跪求加分!!!!!!!!

网友:
还是 有点技术  新手在学习中啊

一个。 + 5 礼尚往来

网友A:
骗我,明明有技术含量,如果直接换网卡芯片可以吗?

网友:
遇到这种 我一般都喊客服外界无限网卡 哈哈

网友B:
直接连接起来不行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种机器收多少米,一般我这边是直接外接无线网卡

网友:
我是来混分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网卡和电路

网友:
供电问题   电压不够  还算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骗我,明明有技术含量,如果直接换网卡芯片可以吗?

楼主没有  换 网卡 芯片 就好了      你要直接换 肯定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连接起来不行吗

图纸上面  就是有管子   在说装一个又不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  换 网卡 芯片 就好了      你要直接换 肯定不行啊

不理解,为什么!本来就网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什么!本来就网卡问题

是网卡  供电 电路 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网卡  供电 电路 坏的

哦,电路坏,芯片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