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漏液?

楼主(2015-04-21):
客户说是进水了,拿来看到屏幕上有点好像是漏液一样的,以前见过碎屏有着现象。客户说没有摔过的,这笔记本现在坏了,不能开机,这屏还能用吗?

网友:
忘了说明,在摄像头那里,有道嘿嘿的东西

网友A:
  点来看看可以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来看看可以不啊

我没有本子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来看看可以不啊

再说,怕是里面还有水,万一烧了我的本子怎么办

网友:
用点屏  工具  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点屏  工具  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哎呀,大师就是大师,工具齐全,小弟么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点屏  工具  点一下不就知道了

所以想请教下大家的经验,来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哎呀,大师就是大师,工具齐全,小弟么有啊

你买一个显示器 通用点屏套装   在买一个笔记本通用屏线 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买一个显示器 通用点屏套装   在买一个笔记本通用屏线 就ok

这2个得什么价?

网友D:
很像是被压到了一样,仔细看看是不是有裂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2个得什么价?

不超过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2个得什么价?

我说的是 万能驱动板自己在组装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像是被压到了一样,仔细看看是不是有裂缝

没有的,我看过

网友:
50也蛮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 万能驱动板自己在组装套件

再组装套件?还是需要自己再动手加工?

网友:
摔过的  换把

网友:
传说中的液晶漏出来了?

网友:
直接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