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 系统PE掉电重启

楼主(2015-04-21):
此机器进水清理完开机不出CPU 换CPU供电芯片后开机显示正常,但是进系统后掉电重启,做系统进PE也是。。。后检查和供电芯片旁边的玻璃管引起的。某宝淘了换上问题解决。没有技术含量纯属分享经验。。
备注:此机器修复过程中 论坛下了个BIOS是能开机的但是独显驱动装不上,幸好备份了一个原机的 刷回去后驱动也装上了 测试中。 论坛里有我提供的BIOS 亲测 需要的下载

E49A 1130-1LSS-1 MB48.4 4TK01.rar

网友:
什么玻璃管?有相片吗?

网友:
玻璃管是oga晶片场管吗

网友:
玻璃管是oga晶片场管坏的多吗

网友:
楼主上图啊,无图无真相。

网友:
玻璃管是CPU供电部分的 PU4401 PU4302 PU4301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期待解决中。。。

网友:
我有一片,直接就刷的BIOS,没好,这个板子声卡,无线网卡发烫,取了测电压都正常但是不出CPU供电。也不知道这三个片子怎么测试好坏

网友(2015-06-05):
X230I 也是进PE掉电重启 X230I好多这个玻璃管

网友:
E49A是VT1323SFCX ,X230I是VT1324SFCX

网友:
这种管比较难焊,只有一次,不然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