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Y470去掉电容后能开机了 还用再换吗?

楼主(2015-04-21):
下图上的贴片电容烧了 我去掉之后就能开机了。现在我还用不用再找个新的换上去了 用换的话是什么型号的了!~!
掉电

网友:
大小 颜色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换上一个好呀,,

网友:
原则是换一个上去 看着像是屏高压供电的滤波电容
不过在实际中可以不按
个人建议还是换个上去

网友:
这种大多数时候都是不装的 如果你要装的话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就是滤波电容吧,换一个颜色和体积一样的就行,建议换上

网友:
电容短路的,我的原则就是拆,打死都不装回去!当然升压电路上的另讲!!

网友:
还是装上比较好

网友:
不用装了 应该没关系的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吧?非专业的人员可以换一个一样颜色和一样大小的上去,如果你是维修人员,可看这个电容做什么用的,视情况而定
windlovetao
这样看来我连非专业都不是啦,我直接不换
详情

网友:
不装也可以,最好还是找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网友:
不用换上去

网友:
这个电容不装也行。。。。

网友:
电容不要几毛钱,装上吧

网友:
这个电容不用上 屏供电滤波电容 我都修了好几台啦 没上过

网友:
还是换个吧,免得以后出问题

网友:
有条件就装一个 没条件不装也没事 那个地方的电容就容易坏

网友:
装不装都无所谓,我一般拆掉电容后,很少在装上去

网友:
找个大小一样的装上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都找一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装上后再贴个高温胶带隔离下 不想下次这个地方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