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80 VER:2.11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04-21):
V星H61-E33(B3)  板号MS-7680 VER:2.11    上电检测卡待机灯正常,触发开关,复位灯一闪就灭,测CPU复位,PCIE复位,网卡复位,内存复位均有正常电压,时钟也正常。但是触发复位开关,没有反应,复位开关上面也有3.3V正常电压。复位开关均连接到桥和CPU .复位开关相连到的地方有跳变,但是PLTRST没有跳变。BIOS1.2.5.6脚在开关瞬间有一次波型。两个贞周期都没有波型。系统总线也没有波型。请问大神们该如何修?谢谢

网友:
刷BIOS看下。

网友:
发个图纸给你,按照时序好好研究一下

微星H61M-P23 MS-7680 V3.zip

网友:
又是有复位不跑码的铁板  BIOS刷了还不行就大工程

网友:
BIOS早涮过了,没什么用。图纸我有。要是有点位图那就爽了。关键是它的这个复位看是复位了的,但是你触发复位开关,除了复位相连的地方有跳变,别的什么都不变。很晕。BIOS的1.2.5.6脚在开机的瞬间只有一次波型,说明什么 呢、?

网友:
是复位开关相连的地方有跳变,别的像PCIE,PCI,IO等等的复位都没有跳变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了一下,没什么用

网友:
还没有修好吗?

网友:
没有,都说BIOS涮过了。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南桥的电源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你别说,还真是可能有点问题,两个PG,只要用表笔碰一下,就会掉电。但是会重起。重起后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查复位条件啊,那两个pg信号

网友:
查一下I/O.有没有正常

网友(2016-05-17):
估计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