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小芯片维修,使用什么放到设备

楼主(2015-04-21):
最经感觉换小芯片特别吃力,看不清楚,不好定位。同行们,你们都用什么样的观察设备

网友:
带灯的放大镜,,,,,,

网友:
5x至10x的放大镜

网友:
一般都用自己DIY的台式放大镜

网友:
本人眼力正常,一值都是靠眼力焊好。

网友(2015-05-21):
都是神人   自己做标记 自己看的懂 只要不损坏板就可以了  听说有人用记号笔

网友A:
我也很头疼啊,才正在练习着。。。。换个网卡芯片,看见那么多脚我头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很头疼啊,才正在练习着。。。。换个网卡芯片,看见那么多脚我头都大了

只要你的焊工到家了。。换这些小心片不在话下

网友:
换一个,还是拆下来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废板多做练习,就能提高成功率

网友:
放大镜呀,小芯片看不清的

网友:
用放大镜,不用看不清楚。

网友:
有谁用过头戴式的放大镜,给推荐个

网友:
带灯台式放大镜,手一定要稳啊!!

网友:
基本上都是肉眼观察,焊接。

网友:
焊膏伺候 拿下了之前弄点焊膏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我主要是拖锡拖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