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4736ZG,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4-21):
一台宏基4736ZG,进系统掉电,拆机后发现CUC滤波用的是NEC大电容,果断用4个330电容代替解决问题

网友:
我一般3个 也挺稳定的  现在这种机器修的也少了

网友:
1200uf,4个刚好

网友:
找个大点电容上去.....

网友:
我们都用的6个330!稳定点!

网友:
兄台你换得可真“漂亮”

网友:
这个是宏基的通病呢,大家都是知道的

网友:
这种机器碰到就是运气啊

网友:
h好技术

网友:
通病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通病的机器了

网友:
通病了,连有些客户都知道自己换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一般用四个,比你搞的漂亮点

网友:
NEC大电容遇的多,但都不是它的问题,下次我遇到时,真的不知怎下手啊

网友A:
兄弟啊,你这烙铁技术也太好了吧

网友:
这个通病 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

网友:
我都是用4个470的

网友:
我都是用2个330或者220  一直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大电容引起的问题  多表现为  进系统掉电  或者是显LOGO后掉电   楼主又赚到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丰富,通病秒杀,又赚到了。

网友:
看到标题不用点开知道你写的内容了NEC

网友:
四个太少了吧,六个就完美了

网友:
碰到这种机子运气不错

网友:
各位大神评论的好,,又学习了

网友:
我只换两个 330uf电容 从来没有返修

网友:
the same, i have been world very case, it ok

CAP FAILURE_TOSHIBA SATELLITE.pdf

网友:
这种改装简单方便,买原装的太贵了

网友:
原来我都是 六个的,,现在都是换4个的了  哈哈  偷工减料了 开始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倒霉了,今天接到一台电流跑到1.0左右掉电的,大电容给人换过了

网友(2015-06-02):
大哥,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发贴子,我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哈哈。
看了你这个帖子马上就动手解决,一模一样的故障,一模一样的解决方法!
希望你以后发这样的帖子把细节也写出来。例如:拆下NEC有四条线,长的是负极,短的是负极。
这样就更方便了,哈哈。我给你分来着,结果说不能给发表于360前的帖子评分
再次感谢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你这烙铁技术也太好了吧

用疯抢吹下来NEC电容,用尖头烙铁加点锡,再用风枪吹上。我是这么弄得,用烙铁怎么焊,贴片电容的引脚那么小?

网友:
上次修个hp的也是这个电容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我手头有个跑0.7不动的  换了也不行 。不晓得哪里问题。看来要一个一个查

网友:
4个470好点   330用着有时不太稳定

网友:
通病 大电容一律通病

网友:
鼓励发帖

网友:
6个330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