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西数1T绿盘 安装完系统能正常使用但第二天重启电脑后开机就卡在桌面了

楼主(2015-04-21):
以前硬盘有问题,低格了,能开机就正常,过段时间硬盘就不正常,求解

网友:
有坏道了,在保的话拿去保,不在保,卖垃圾。

网友:
硬盘要挂掉了

网友A:
有坏道了,在保的话拿去保

网友:
YJ今天我又学习了

网友:
换吧,还能格式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坏道了,在保的话拿去保

再保的话免费更换吗?

网友:
不在保,只有自己乱搞一通,还能用,就是声音大,而且速度慢

网友:
硬盘好难修,我修了两块都没成功。

网友:
先排除主机和电源线的问题,然后用软件检测硬盘对症处理。

网友:
坏道,全盘清零,在低格,清M表,不行就做校准砍头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坏道,如果有,跑一下SF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