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开机维修故障资料

楼主(2015-04-21):
(1)按开机键无电流,是开机线路问题,可以直接将电源32脚对地短路开机。
(2)按开机键,开机电流只有10~30mA左右,松手回零。如未摔的一般都是软件故障。若重写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是CPU虚焊或损坏。
(3)开机电流在20~50mA之间抖动,一般是写软件OK。
(4)开机电流定在30mA,一会回零,一般重写软件OK。
(5)开机电流只有30mA左右,松手回零,一般是时钟坏(32.768)
(6)开机只有几毫安松手回零,一般是主时钟电路有问题,常见为26MHz晶体虚焊或坏包括中频坏!
(7)开机正常,但经常死机,自动关机,一般是CPU或字库虚焊。
(8)按开机键大电流多数是CPU坏(开机大电流还要注意音乐和弦IC,屏灯升压IC)。
(9)加电漏电能开机,一般是电源旁边的小件漏电。量对地阻值可以量出!
(10)加电短路,常见尾插坏也有部分是功放坏。
MTK开机电流法1、按开机键,开机电流只有10-30MA左右,松手回零。如未摔的一般都是软件故障。若重写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是CPU  虚焊或损坏。2、开机电流在20-50MA之间抖动,一般重定软件即可。3、开机电流在30MA左右,一会儿回零,一般重写软件即可。4、开机
   MTK开机电流法
1、按开机键,开机电流只有10-30MA左右,松手回零。如未摔的一般都是软件故障。若重写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大多是CPU  虚焊或损坏。
2、开机电流在20-50MA之间抖动,一般重定软件即可。
3、开机电流在30MA左右,一会儿回零,一般重写软件即可。
4、开机电流只有30MA左右,松手回零,一般时钟晶体损坏。
5、开机电流只有几毫安,松手回零,一般是主时钟电路有问题,常见为26MHZ晶体虚焊或损坏。
6、开机正常,但经常死机,自动关机。一般是CPU或字库虚焊。

网友(2015-06-01):
资料非常好!!!

网友:
是真的吗??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