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ATI显卡芯片代换原则是什么啊?

楼主(2015-04-21):
现在手上有一块ATI 216-0749001
板子上216-0774207
能代换吗?  换芯片的话是一定要同型号的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I thing, it is no same

网友A:
  不是 看芯片吸点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 看芯片吸点的位置!

意思就是看芯片的点位咯

网友:
最好原值代换,桥都很少能代换的

网友:
恩  不过最好别代换!用原型号!

网友:
换了也是白忙活

网友:
在笔记本ATI的代换中
很少有可以互相代换的
有些常见的多次测试过的可以互相代换
其他的最好不要代换
有些TB商户会说什芯片互相可以代换 ,但有些上机后 还要刷bios等操作(个人经验)
最后总结 在没有准确说明的前题下 同型号互换

网友:
同型号代换才是王道    像这种大件  能找换的不多

网友:
你这两型号也差太多了吧,桥还是换一样的好哦,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

网友:
新人默默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