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742G电流0.6几 不出独显供电之维修

楼主(2015-04-21):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机子,说前几月在这修的 ,现在不亮,到手看了一下是5742G,回想一下之前修的是进系统掉电,不用说 这是个通病bios解决。
接机上电流表开机电流0.6不动了,看到这脑子里想是哪里缺点压吧,不多说,拆机。
打值测各大电感有没有异常,实测没问题。那就通电测试,3v 5v 1.5. 1.8v 1.05vtt  cpu电压集显电压都正常 唯独没有独显供电 那就查他吧
一般芯片没电压 我一般都不测芯片的工作条件,我直接测开启信号en 实测显卡en没电压,p318上拉有3.3V VGA_ON没电压,继续追查到u21运算放大器,

143.3 R319上拉3.3  11脚没电压是由dgpu_pwr_endgpu_pwr_en#控制 实测q23 G5v导通接地 r3181脚也没电压这里就在想是这两个信号是出问题了,那就一个一个的查吧 这时候就有人问我dgpu_pwr_en直接通过r316电阻到vga_on  实话告诉你实测主板这个电阻为空的没有那就继续查dgpu_pwr_en#来源是由Q24Gdgpu_pwr_en控制
看来还是dgpu_pwr_en出问题了 ,继续看是从南桥发出来的

那就看看南桥的复位信号有没有,实测PLT_RST#还真没3.3v电压,没复位,那就按不跑维修 (一般可测无线网卡的22脚),到这

心中大概有数了:
一要不南桥本身问题,
                二要不就是前面其他条件没发给南桥,导致南桥没复位
南桥hm55 ,那就hm55南桥时序来,在上一张时序图

既然没复位,那就按cpu没跑马来查,那就直接直接查cpupg发出来没有,

  clk_en#信号低电平正常,然后通过r495转化clk_enable# 信号 ,时钟ck505PG3.3v正常 VGATE实测有3.3v 继续追查到u44 sys_pwrok正常3.3v进南桥

pg信号后,会发出pm_dram_pwrgdh_cpupwrgd信号回馈给cpu,告诉cpu 已收到pg信号,这时cpu就会跑马工作,实测pm_dram_pwrgd没电压,h_cpuwrgd也没电压,
到这里判断南桥坏了。换桥有点插曲,南桥拖锡的时候,烙铁带重了 掉了3个点,心里当时凉了半截,补点补了半个小时,这南桥点有密有细,真他妈不好补,南桥换好后,测试一天没问题交个客户,到此维修结束。这时前几天搞得,没拍图,只能用图纸分析给大家。谅解!!!! 望大家抬起你们高贵手,加点分!!
附上图纸 要用迅维客户端打开,再这感谢讯维,出了这么好用的讯维客户端软件,下载图纸,bios只要1分,里面资料齐全,各种图纸俱全

网友:
软件是不错 就是打开太慢

网友:
把bios也传上

网友A:
楼主修的真的很仔细,一般很少修到这么细的

网友:
不错啊,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的真的很仔细,一般很少修到这么细的

动桥风险实在是太大,要是换了半天,不是桥问题 ,风险很大的,有可能导致其他问题出来, 在不确定情况下,是不会轻易动桥的

网友(2015-12-29):
独立显卡找不到都是这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