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 奇怪故障

楼主(2015-04-21):
机就显示这个 几个颜色一直变换 插上VGA后图像正常 可以正常使用 师傅们这个故障最好的解决办法 最好不换版 有什么好办法吗
解决办法

网友:
有些机子没有信号的情况会这样的啊。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 这在我这就不能算是问题 插上VGA能用 何必修呢

网友:
对 就是 没信号的时候就是这样 好像是开机LOGO 没了 才导致这样的!不过 这个不刷程序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我知道,若是插上VGA也那样就是程序的问题,能用的话,就将就下吧

网友:
进菜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客户要求 修复 没办法

网友:
刷个程序就可以解决,我以前遇到过,哪怕是插了VGA只要主机关机了,就一直红绿蓝跳来跳去,开机就正常,刷程序解决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
无信号会这样

网友:
亲,显示器无信号状态下是会三色变换的。很多屏都这样子的。无开机LOGO就会这样。这个可以设置的。在显示器的设置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