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ipad忘记密码了怎么解决,求大神。急急急!!!

楼主(2015-04-21):
接到一个ipadmini,忘记了密码,我直接恢复系统 ,结果恢复好了以后重新激活需要ipadID,我不知道,客户也不知道,还能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
掺了 没有密码 等着换硬盘吧 恢复系统一定要问客户有没有ID密码

网友:
ID密码没有了,没办法的。报废砖机了

网友A:
没办法,只能换套件硬解了。

网友B:
只能硬解,换套件全系列ipad改wifi版解除id锁的详细方法,不是一般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硬解,换套件全系列ipad改wifi版解除id锁的详细方法,不是一般简单

换什么套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只能换套件硬解了。

都是换那些

网友:
跟论坛的一位高手一样,相信你也看过,但如果你是3G版的就需要格外主板小措施,当然了你是WIFI版,那就恭喜你跟你那位高手做就行了

网友:
只能硬解ID。

网友:
慢慢学习修手机

网友:
找我吧, 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弄好

网友:
接下来只有解ID了,楼主你刷机前一定要询问有无ID ,先撇清自己再说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现在还放着了,弄不好成砖块了

网友:
淘宝上100块破解ID,换硬盘

网友:
ID好像写在硬盘里的 直接给跟换硬盘 重新刷固件!但是硬盘只能换同型号的硬盘

网友:
lz悲剧了现在只有换硬盘了!还好是ipad要不还要换CPU

网友:
我也有个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同样想知道答案

网友:
只有换硬盘了

网友:
看来刷机之前一定与客户确定一下ID号了,

网友:
能 联电脑不?

网友:
联电脑可以解决 查到id

网友:
能进入恢复模式不?????如可以告诉我

网友:
换主板吧   你换硬盘的价格也不低  不如换板划算吧!

网友:
换硬盘   刷机就可以了  说的是 WIFI 版。 硬盘还好翘。注意旁边放点湿棉花 不要放太多!

网友C:
可以在恢复模式下 联电脑不?
如果可以我有办法知道ID

网友:
恢复模式下联电脑 行就说一声

网友:
电脑联机可以解决

网友:
可以再恢复模式下联机不?联电脑

网友(2015-06-05):
华强北100 硬解

网友D:
刷机前一定要问明白去,有id的不刷

网友:
刷机  |不知越狱可否啊

网友:
搞好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恢复模式下 联电脑不?
如果可以我有办法知道ID

可以连接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机前一定要问明白去,有id的不刷

问题客户也不知道啊,直接让搞

网友:
没,还放着呢

网友:
华强北硬解100

网友:
这下可惨了!下次注意喽。

网友:
OMG,我个汗啊,苹果这么多坑啊!!!

网友C:
联到电脑上看看在设备管理器上可以看到设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到电脑上看看在设备管理器上可以看到设备不?

然后呢?

网友:
客户如果知道id的话,备份完了直接刷机吧

网友:
换套件 最保险换板吧  钱多多

网友:
我也有个啊 期待高手指点啊

网友:
那天看讯维上有手机ID的越狱设备,你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好贵解一次,呵呵 看楼主遇到什么人了,如果不讲理得,你就惨了 祝楼主遇到好讲话的人。大概1000~2000的样子!

网友:
带上Ipad 发票去苹果店官解 可以解开的

网友:
其實蘋果的好麻煩,大多數不知道開機密碼的不是撿的就是偷得,一般不想做這些生意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ID密码不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