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1):
戴尔新机,I5主板集成BIOS,不触发,听说进过水,打开后,发现确实有进水痕迹,有芯片烧毁,清洗,加热烘干,还是待机0.3有小短路。。。。。求教接下来该咋办?
笔记本不触发

网友:
额 你说的不太清楚啊 短路 拆掉烧鸡吧

网友:
接下来可以退机了,然后关门下班。你不把问题现象说清楚怎么能判断是主板的哪一块出了问题。

网友:
0.3 都有原件发烫了 看看什么烫换掉啊

网友:
量测电感对地阻值,待机供电芯片的LDO脚对地阻值,查看哪里短路,

网友:
楼主去摸摸看有没有那个芯片发炀

网友:
了量下阻值。哪里短烧哪里

网友:
发烫,电风扇吹吹,看看能活多久

网友:
10V 烧机 看那个发烫!

网友:
查查3 5V那一块

网友:
说的很模糊啊 不知怎么回答

网友:
烧机,看哪里发烫,再把它拆掉,看看还短路不

网友:
以免扩大故障,建议送专业维修。

网友:
直接用手摸一下短路发热的芯片 不久行了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然后查他的工作条件即可,肯定能查出问题的

网友:
短路的地方烧机大法

网友:
待机 0.3 你要判断下
1.
是自动触发了 ?那就按着时序 查供电等
2.
是短路? 0.3的待机 不算是小短吧 排查下 待机机待机芯片等

网友:
既然短路了,就先把短路的修好了

网友:
待机0.3不小短路了!有没有芯片,电容发烫的,可烧机大法伺候。

网友:
我喜欢烧鸡 慢慢加大电压 一下子就烧鸡出来了

网友:
发现有 个小芯片烧黑了,TPS51120,自己太粗心,以为文字能看上去正,左下角就是1脚,(实际这个芯片左上脚才是第1脚,带个小灰点,仔细看才看得到。)焊上后,开机大电流,结果造成公共点大短,上管击穿,芯片烧毁,其他部位有一大电感也短路。最后直接换板了。

网友:
先测下阻值有无短路,   再看下是否自动开机RTCVCC电路

网友:
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用表测有无短路   别急到通电

网友:
肯定有零件坏了 或是断线了 现在主板 短路保护做的很好
进水 只要不是很多  一般都不会有短路

网友:
烧机大法伺候,注意一开始电压不要打太高

网友:
0.3可以直接摸芯片,一般是芯片短路,摸摸试试,不过最好调小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