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开机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5-04-21):
  联想Y430有背光无显示  有显示的动作就是没有数字出现     之前有显示过一次  后来就没有显示过

电流跑

板号

    刷过bios 换过屏.上过BGA.

  此款机子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通病.....求解

网友:
机子电流跳变正常

网友A:
换显卡 ,,,显存

网友B:
怎么那么像显卡坏了  外接也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那么像显卡坏了  外接也是一样吗?

外接不显   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 ,,,显存

显卡挂了吗  ..

网友C:
显卡搞勒 就搞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搞勒 就搞显存

风枪吹吹显存效果依旧

网友:
像是显卡或者屏幕

网友:
屏线搞搞 可能都是有的

网友:
平供电  3.3v有没有    看逻辑班上的保险 3.3v   而屏线坏了且还要保证保险不坏     屏线也有可能坏      我今天修了一台也是你这种情况   直接直接3.3v飞线到逻辑班保险

网友:
显卡问题呵呵 加焊试试

网友:
看下屏供电有没有3.3V,屏供电不足也会这样,打下屏上信号线的阻值,看下屏线断了没有

网友:
修板子没必要非要知道通病吧 虽然有了通病对于问题定性上更快一点

你的这个先做个简单排查 比如屏 线 等

网友D:
内外都不显    显卡的机率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外都不显    显卡的机率大点

之前做过一次显卡   当时做好取下来点没亮    放到下午 再点 亮了  心想好了 就装机  等到 装的差不多了  再点一下 又不亮了   屏换过  不行 屏线找不到一样的  没有试

网友:
显卡那边供电是否有问题??显卡做下BGA一定能好 它就不可以坏??

网友:
这个好说中,显卡 及显卡相连线路的问题啊

网友:
显存的供电确认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吧 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