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的CRT有显LCD无显怎么办?

楼主(2015-04-21):
N5010的CRT有显LCD无显显卡杀了  现象依旧 怎么办?

网友A:
屏或者屏线要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或者屏线要排除一下

主板以ok  还是显卡的问题做第4个才好

网友:
看看电流跑多少呀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