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操练,小修3,5V待机

楼主(2015-04-21):
       话说实地2期就练些实际操作,好不容易讲了PWM电路开始领板修板了。拿到手第一块儿板子是广达FM5,待机芯片已经被人弄的不堪入目了,周围少件严重,各种补。芯片下面有明显飞线飞出来,心里凉了一半。万用表各种打值,没啥大问题,就开始接电了。一测公共点,我擦,是通过体二极管过来的小公共点。在充电芯片周围各种修后,公共点出来了,开始修3,5V待机,芯片上面用的是ISL6237。补件,各种测量,拆开芯片一看,QFN一面8只脚,下面有6只脚要么没有焊盘了,要么焊盘是断的。辛苦飞线后给黄老师看,黄老师安慰我说这也没得修了,就当练焊接了。于是把6237给它焊回去。换了个板广达BU1,现在开始正式说说此机的维修过程。
      首先各个单位打值,无大问题后通电,公共点正常。待机芯片ISL6236,主供电,线性开启,线性5V,PWM开启全部正常,PWM无输出。周围掉件不少,各种补。补完后依然无输出,顽固啊。于是请出示波器

      请出示波器,要测的地方就多了去了。电感前后端,上下管G级,反馈,自举,反正这些都是要测的范围。反正顺序都是乱了,这里发几个我测到的问题波形以及稍微分析一下原因。

问题波形1
3V电感后端波形,由图上可知,电压上升到1.5V的时候就立马保护了,反馈问题?仔细检测,反馈无问题。后级短路?各种拆件,断掉后级一切。故障依旧,黄老师让我把5V后级也都断开,又是各种拆,完成后故障依旧。

问题波形2
5V,3V上管G级波形

问题波形3
5V,3V电感前端。
由问题2和问题3的图片,可以基本确定不是MOS管的问题,然后又双通道抓取5V,3V电感后端波形,这里忘记存图了,同时保护掉电。查各条件均满足后实在只能怀疑从黄老师那里领取的ISL6236是个有问题的芯片,就问黄老师了,黄老师在确认了各条件的情况下,拿给我了个RT8206B,换上去后,3,5V完美出来了。

附上3,5V正常后,各重要部分的波形,这里不多做分析了。

网友A:
把显卡的3V转换管拆了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的3V转换管拆了不就知道了吗?

U33就是3V转换管,转换后的+3VS直通显卡内部VDD

网友:
思路不清晰!写的好乱,下次打好草稿!然后再上传,你这就是在写你的毕业论文一个道理!

网友:
强大的基地。

网友B:
如果把待机8个条件其一干掉,不让他上电,U33就不会导通。
你再看待机3  5 V 是否稳定。
如果确定U33后级短路导致。
该拆显卡就拆吧。拆完如果误杀,记得给我焊回来。

网友:
不错啊,饼哥的板子你都干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待机8个条件其一干掉,不让他上电,U33就不会导通。
你再看待机3  5 V 是否稳定。
如果确定U33后级 ...

拆掉U33,3  5V很稳定,我都测过了。这个板子为什么电压被拉低了不保护?还有为什么我给22脚加5V电,它PWM正常输出?求真相啊,饼哥

网友:
基地牛呀,连波波都有了。

网友:
饼哥都说了,该干显卡时就干,只要你能焊回去就行,楼主估计还没修多少机吧,思路不是很清晰,加油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直接干显卡

网友:
哈。好样的~~~~!

网友C:
写的不错,重要会抓波,也会分析。想给你加分,但不知在那操作。

网友:
练习用的是多修的板子  各种抓波分析

我想说 基地这么培训 出来的基本稍微调整就都是维修高手了

想学维修的 明白该去哪里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不错,重要会抓波,也会分析。想给你加分,但不知在那操作。

在正文下面,他们加分的下面,有个评分按钮,多谢兄台

网友:
确实是够奇葩的

网友:
把U33拆了就不短了,而转换电压是给显卡的,这只能说明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走着瞧  最后是啥结果啊!!!!

网友:
实地学员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我就在群里说他写得太乱了..................我看得很累......很多就光说没图

网友:
有空报个远程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的3V转换管拆了不就知道了吗?
哪就拆显卡啊 绝对他挂了、、

网友:
重整一下思路还是不错的,不让先干显卡是个正确的思路。

网友:
会抓波就是好啊。

网友:
基地学回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高端啊 看的

网友:
说的海可以

网友:
说的还可以,就没有图纸啊

网友:
你在哪里学的?

网友:
李坤过硬 的撒

网友:
确定短的话 烧鸡啊

网友:
厉害啊,高手啊

网友:
楼主有耐心,这样到我这来我是不修的,直接换主板

网友:
迅维的就是技术高 这样的都能修好

网友:
强大的基地,坐看后续发展

网友:
迅维,培养维修界高手的摇篮。

网友:
有没有结果 ?修的怎么样了 ?期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技术好.基础好

网友:
简直是超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