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我实在是拆不开,救我

楼主(2015-04-21):
琢磨了半天,就拆下了个座子上的卡线的东东。无螺丝,应该是卡扣的,我之前也遇到一款这样的联想显示器。也是拆不了,就霸王硬上弓,最后还是没拆开,我知道这个是从前面可以拆的看到主板,但是不能完全打开,这显示器跟其他的显示器不一样,其他的显示器,我都随便拆拆就可以了这款,无力回天啊。我再这里想请大家帮帮忙,告诉我正确的开机步骤。谢谢

网友:
谁来教教我,我在等......

网友A:
把它去掉,可以看到有螺丝,,,其它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B:
先拆后面的支架,卡扣的,小心点,前面板需要撬棒慢慢的撬,我记得应该是这样,

网友C:
按3楼方法正解,去掉里面的螺丝后,后壳即可撬开。

网友D:
应该还有锣丝没找到。

网友E:
17寸正屏。3L似乎有经验,LZ试试,一般暗扣翘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去掉,可以看到有螺丝,,,其它就一切正常了

谢谢,兄弟用心了,我开始也在翘你说的那个,但是我取不下来那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拆后面的支架,卡扣的,小心点,前面板需要撬棒慢慢的撬,我记得应该是这样,

前面我知道怎么拆,主要是怎么拿下支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3楼方法正解,去掉里面的螺丝后,后壳即可撬开。

支架上的那块,我不知道怎么取下,我也琢磨了许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有锣丝没找到。

我郁闷啊,遇到两台这样的机子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17寸正屏。3L似乎有经验,LZ试试,一般暗扣翘掉就好

我就怕跟上次样,霸王硬上弓,搞的翘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F:
先把底座拆了看螺丝是不是藏在底座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把底座拆了看螺丝是不是藏在底座里面

正在继续研究中。,

网友G:
我拆过,不会发图,三楼红圈的盖板,梯形的上下都有暗扣,要往底座下方用力抽出。拆掉盖板后就可以看到4颗螺丝,拆掉后,用刮刀从四面轻撬,就可以取出显示器后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拆过,不会发图,三楼红圈的盖板,梯形的上下都有暗扣,要往底座下方用力抽出。拆掉盖板后就可以看到4颗 ...

嗯,谢谢,我按你方法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非常的好拆啊,,,后面盖子拿掉 里面螺丝取了,直接开壳啊

网友:
前几天刚拆过这机器,我这图说的很清楚了
就是把这个先拆下来,,就露出螺丝了,,,,

小雪玲珑 -2 最后的一个步骤是错误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极了,楼主参考一下,应该不难拆的啊。

网友:
三角形壳去掉,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