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5-04-21):
ISL6237部位有进过水,清理后上电发现无3V5V,更换6237一样。VIN 6PIN 19V,ENLDO 4PIN 4.74V,LDO 7PIN是5。14V,REF 2V,VCC 3PIN 5V,PVCC 19PIN 5V,ILIM1和ILIM2电压都在1.46V,EN1EN2都有5V,BOOT1BOOT2有5V。以上都有电压,LGATE1和LGATE2无电压。求老师同行指点分析下,会是那里的故障呢。谢谢

网友:
不能沉呀求助

网友:
你的  vin公共点是线性电压么    还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A:
工作条件都正常 了    如果有示波器  就测下  上管G极波形  如果没示波器   在确保后级不短路的情况下 换芯片吧

网友:
BOOT1BOOT2外围 阻容元件检查一下,若没问题试换上、下MOS管,芯片。

网友B:
如果芯片工作条件都达到了,那就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作条件都正常 了    如果有示波器  就测下  上管G极波形  如果没示波器   在确保后级不短路的情况下 换芯 ...

没有示波器好多活,只能瞎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芯片工作条件都达到了,那就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哈哈,这个不好修呀,估计要报废

网友:
检查下 后级电路有没有短路   换下上下管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不好修呀,估计要报废

不会吧!就这么放弃了?

网友:
进水的板子最好是仔细看看旁边的线路,看是否有断线的!

网友:
细查下, 电压不出肯定有问题,要么后边短路要么芯片,或芯片工作条件不正常

网友:
是什么 板子
就你拿一个芯片出来  不好讲

网友:
不好讲,的好好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也有可能电容滤波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就这么放弃了?

那怎么办,无维修思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示波器好多活,只能瞎蒙

恩  没有示波器  相对来说费的时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