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进苹果系统运行2个小时后很慢

楼主(2015-04-21):
运行慢后风扇狂转,出的风也不热,估计是降频了,这个怎么查呀

网友:
运行慢跟内存有点关系吧

网友:
你怀疑降频了,可以用软件查看频率

网友:
楼主标题标明以解决    难倒以经解决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一台A1398风扇狂转  运行很慢  客户说拿到售后放了半个月还是没解决问题  经测试就是温度高导致的 不过拆开后里面不脏 最后做了BGA好了 就是CPU虚焊导致的

网友:
找到问题,触摸板排线断了一根,晕死了吧,主板我都换了

网友:
修苹果的朋友,谁在湖南的。有机会可以合作呀。。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