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1T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4-21):
     插上电源,开机电流在1.3A左右就掉电.拆开机器。拿了主板出来。简单检测了一下啊。主板没有腐蚀和短路、CPU电压为1.05v. 小弟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断掉所有分组供电的pg试试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然后查他的工作条件即可,肯定能查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个修得多了,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