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频繁死机

楼主(2015-04-21):
开一会就死机,屏定住,跑鲁大师也是一样。强制关机,马上开机又能开机,一会又死机了。内存换过也没用。铁壳管没有变色。
温度也不高啊
什么原因?

网友A:
散热系统清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系统清洁了吗?

第一反应就是清散热了,死机时温度也不高

网友:
那可能是哪里有虚焊了。

网友:
重点查cpu供电ic有没有虚焊

网友:
此情况我还真怀疑是桥的问题呢,我只是感觉哈,当不得真,如果频繁死机,真有可能是哪里虚焊了呢

网友:
CPU桥显卡。都换换试试。

网友:
把CPU换一个试试

网友:
看看3V5V哪里腐蚀没有?

网友:
去除你的观点 铁MOS不一定非得看着变色了才算坏
这种原机管坏率很大 ……

网友:
死机定屏与CPU有很大关联,换CPU试试,查其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机子用的显卡坏了容易死机!当然不如铁壳坏见的多些!

网友:
这个机器太难修了~~

网友:
第一反应应该是重装或者还原系统试一试。

网友:
老大 找你不容易啊 跑到这里来问你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99863-1-1.html  这个帖子里的 指针电流表 怎么 装的??

原本2个数显, 我也想吧 电流表改成指针式的 ,怎么接线

网友:
CPU坏的可能行最大

网友:
cpu换换试试 再就是铁mos管

网友:
换CPU的上端管 试试

网友:
这毛病可以让你吐血而死。。最后还收不到钱

网友:
换掉CPU供电管  估计CPU供电不稳

网友:
建议先换铁壳场管,还不好的话,建议换U.试试,我曾遇到过,B460莫名其妙的死机,最后换的铁壳,又把海绵撕了。

网友:
解决了嘛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