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版号 820-3023-A

楼主(2015-04-21):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不充电,但是用可调电源插上是能充电的,没有用适配器试;客户就拿走了,等了一下有拿回来,适配器不能充,这次用适配器试了,是不能充电,不上电池绿灯闪烁,用可调电源还是能正常充电,开机。以为是充电小板问题,给客户报价,换小板,换了问题依旧,查主板,拆开才发现是进水的机器,有腐蚀,而且有被动过的痕迹,怀疑是被同行做了,有个电阻感觉是多的,拆了,装机试,能行了,下班走人,第二天来测试,又不行了,再慢慢找,6259有腐蚀,拆了换了一个,问题还是一样的,在仔细找,看图纸点位图,PPDCIN_G3H_OR_PBUS发现有个电阻有腐蚀,轻轻碰了有一边就掉了,看来问题找到了,加焊,测试ok,客户取机器,悲催的是客户wifi没有了,更换wifi还是没有,在找图纸,发现开始拆的那个电阻是wifi供电控制信号,装上就ok了,

Apple A1369 820-3023.rar

网友A:
有点疑惑 为何可调电源可以充电 ……
苹果的被别人修过 楼主还修的这么顺利 ……加分

网友:
进水机器的故障现象有时候真是无法解释。

网友:
想问的是   楼主之前拆的那个WIFI供电控制的电阻   楼主是根据什么觉得是多的呢

网友:
没看图纸,拿来的时候就那里被焊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疑惑 为何可调电源可以充电 ……
苹果的被别人修过 楼主还修的这么顺利 ……加分

可调电源可以充电,这个问题我也不没弄明白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没弄明白呢

网友:
再次遇到一个A1466版号820-3209同样是进水适配器不能充电,可调电源可以充电,还是同样问题,还是没弄明白它的工作原理,同样是那个100K的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