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野浴的美丽女子《A1278进水二修》

楼主(2015-04-21):
过新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写一篇像样的维修案例,本人今年才开始正式研究苹果产品有分析叙述不到之处还望海涵!
本人才开始研究ipad,iphone,和普通平板,手机简单维修业务,还自高奋勇的,争取了个版主,为论坛,为维修的朋友们献点微薄之力!
不唠叨了,进入主题:
==================华丽的分割=======================
品牌:Apple(苹果)
型号:A1278
板号:820-3115-B   J30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进水,二修,进水部位已处理但不是很到位)
维修过程:拆开后盖后发现,屏线接口处,有个六脚管子断脚飞线,打开点位图纸,发现这个管子为Q4262,此管为N.P一体,四脚已断没了,一修哥该自欺欺人的,还补飞了线,我拿镊子轻轻一碰就掉了……!
拆机把,扒掉此女子的衣服,露出刚野浴完的肌肤,还带着淤泥(焊膏),围着赤裸的身体(主板)看了一遍,太脏了,SMC,周围进水不是很严重,一修哥除了Q4262SMC周边加焊膏用风枪补焊其它没动,先冲个凉再说,打开一瓶新酒精,倒入超声波,把此女子放进去后,时间设置为30分钟,一顿蒸煮过后,拿出主板晾干,等待下一步处理。
先来看下Q4162

此时已经干了,把此女放到面前,用万用表随便戳了几下(还不屈服),没发现短路,接电源看下,绿灯不亮,第一反映待机不正常……,那就先看主供电,再待机电压,测量主供电电压正常,再看待机电压,=PP3V42_G3H_REG没有产生,查U6990主供电已经有了那为啥没产生=PP3V42_G3H_REG呢?断电,测量下L6995对地0欧,哇哦!有短路,怎么办?烧鸡大法准备,2V时,电流1.2A是发现c6405烫手,呜呜,我那可怜的小手啊!疼,吼吼!

补图:

一烙铁干掉后,再测量L6995阻值恢复正常,接上电源小绿灯亮了,自动加电看电流亮了,(*^__^*) 嘻嘻!
把屏幕拿过来,发现屏线断根针,断能有1/3,感觉应该可以用,先按上点下再说,顺利亮机!进OS后发现电池一点电都没有边烤机,边充电一切正常!

维修耗时算上超声波清洗在内一共耗时50分钟左右,为了大家喜欢的有图有真像补上亮机图片和此女子正面和背影。

最后加分不扣自己分,写案例真心很辛苦给加点辛苦分吧,小弟在此谢过!

。海绵宝宝。 + 5 被你标题的美丽女子吸引进来了,不过还是很.

网友A:
拯救野浴的美丽女子   美丽的女子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拯救野浴的美丽女子   美丽的女子呢??

我说的是苹果本A1278,你思想复杂了,我是单纯的孩子!哈哈

网友C:
看楼主意淫的..写的像黄色小说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意淫的..写的像黄色小说似的..

不这样写,大家都不喜欢看!维修案例也可以写出别的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苹果本A1278,你思想复杂了,我是单纯的孩子!哈哈

我也很纯的,次于纯牛奶

网友D:
上家应该不是信号级别的维修 ……

加分 欢迎发表更多的维修案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应该不是信号级别的维修 ……

加分 欢迎发表更多的维修案列哦

感谢,天意版主捧场,请那边喝茶休息下!(*^__^*) 嘻嘻

网友E:
修机都不忘异性,想女人想疯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机都不忘异性,想女人想疯了!

毕竟干维修的都是男士,干巴巴的看案例都很烦的,所以加点佐料,大家应该会喜欢!

网友F:
楼主把修机跟现实结合的好完美的说     我想看女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修机跟现实结合的好完美的说     我想看女子

哼,想看女子,先加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哼,想看女子,先加分!

我是第一个加分的好不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是第一个加分的好不好呢

嘿嘿,没注意!美女下次案例补上!

网友:
想看美丽女子进来了,发现是楼主在修心仪的坏主板,楼主不但维修技术好,文采也不错的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嘿嘿,没注意!美女下次案例补上!

   下次补上   坑    不跟你好了哟

网友:
报价估计是1500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下次补上   坑    不跟你好了哟

好吧,好吧,既然答应你啦,你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好吧,既然答应你啦,你赢了!

看你的头像  觉得你是个挺纯的人  原来也是同道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