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板号JW8 用电池不能开机 不充电 不亮机 奇葩维修《《《

楼主(2015-04-21):
昨天休息  同事接了一台机 说是不充电 同事进系统看了下 确实不充电 就放一边等我来修 第二天上班 我接过机 看了下 能触发 但不亮机了  放了一晚上就不亮机了 好奇葩的说  这样的话 不充电先不修了 还是先修用电池不开机吧

拆开后盖  插上电池测电池接口处无电压  把电池拔下了 测接口供电脚对地短路  好吧 上线烧吧   摸了半天没摸到哪里烫

无意间按到接口处的板层不短了  以为是板层问题  后来把接口处的供电脚从根儿上割断了

然后从接口处飞线到最近的电感上面   插上电池还是没有电压  完蛋 线白割了  再上线烧机

这时就把电感干下来了  把线飞到了 电感的另一端 也就是隔离管那端 再接着摸

摸啊摸  摸啊摸的 终于摸到发烫的了  就是下面这个电容 就是图中那个歪歪扭扭的电容   在图纸中的位置就是 充电电路处的一个电容  把电容去了  再测电池接口处 不短了    好吧 找个电容换上去吧    换完把刚刚割线那里连上 用电池触发   本来想着  用电池能触发后 准备干下显卡的

结果  把短路修好 竟然神奇的亮机了  反复试都亮 用电池 和用适配器都亮了  前面是怎么都不亮下面上亮机图 和主板图

此机另我疑惑的是  充电电路的电容挂了  还能影响亮机  新主板也太个性了吧

                                                             传统美德   加分支持      哈哈

网友A:
现在的新机子,真的是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发生,也见怪不怪了

网友B:
新机子很多新鲜名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机子,真的是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发生,也见怪不怪了

是啊  充电引起不亮机   我也是真的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机子很多新鲜名堂

比如呢  你遇到的分享一下

网友C:
高手不能疑惑啊,要不然,我等这些晚辈岂不是死在沙滩上了

网友:
确实是够奇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手不能疑惑啊,要不然,我等这些晚辈岂不是死在沙滩上了

不让疑惑   憋在心里   会死人的说

网友:
大神 你给破一下呗

网友E:
还好没有上来就做了显卡 ……而是先修的电池充电

网友F:
电容漏电引起电池供电不足吧!

网友:
人家还是小小白呢

网友D:
别提小白  那是我常用的词   哈哈  实地的怎么会是小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好没有上来就做了显卡 ……而是先修的电池充电

其实我是因为不亮机  进不了系统看不到充电 才不做显卡的   现在想想  不亮机的话 看充电电流也能判断充不充电   哈哈  还是我太小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容漏电引起电池供电不足吧!

不是供电不足  而是那个电容短路后  电池插上  电池的电直接就被拉没了   在电池 接口处都测不到电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别提小白  那是我常用的词   哈哈  实地的怎么会是小白呢

打着实地的牌子,很惭愧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打着实地的牌子,很惭愧呀

哈哈   哪有   只是你比较低调吧  我知道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哈哈   哪有   只是你比较低调吧  我知道的

能力有限,这么久了也没有发表一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力有限,这么久了也没有发表一个帖子

继续努力吧                      我看好你哟

网友G:
有了版主的支持,我信心倍增呀

网友H:
充电控制的是IIC总线,不奇怪吧

网友I:
L楼主的理论基础很牛逼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让疑惑   憋在心里   会死人的说

呵呵,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了版主的支持,我信心倍增呀

所以我看好你啊   就知道你不是颓废  沮丧 的人 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充电控制的是IIC总线,不奇怪吧

IIC总线是EC用来监测电池电量的吧    跟不亮机也能扯上关系吗  请赐教  原谅我还是个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L楼主的理论基础很牛逼a

这个机子修得好像没用到什么理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那么夸张吧

很严重的   不是开玩笑的    哈哈

网友J:
主板形状还是挺特别的,两个个U型

网友K:
这个电容引起不开机的问题,我想如果电容漏电不太严重,应该是还能开的吧,不能开机可以是短路太严重了。

网友L:
新机子集成度是越来越高,出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M:
还是经验成份多些,我什么时候能到老兄这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板形状还是挺特别的,两个个U型

那里是风扇的位置   因为是超极本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容引起不开机的问题,我想如果电容漏电不太严重,应该是还能开的吧,不能开机可以是短路太严重了。

这个电容坏了 把电池的12V直接拉没了   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机子集成度是越来越高,出什么问题都有

是啊    让人不可思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是经验成份多些,我什么时候能到老兄这级别。

呵呵    还是你嘴甜哪   骗了不少小姑娘吧

网友(点评):
骗小姑娘也学不会维修啊,姑娘和技术我还是更喜欢技术,哈哈

网友N:
前一晚电容只是漏电不严重所以有显但不充电因为充电芯片电流检测正负不正常。第二天电容完全对地了,所以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不显是因为总线检测不正常影响平台复位吧。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新机器很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一晚电容只是漏电不严重所以有显但不充电因为充电芯片电流检测正负不正常。第二天电容完全对地了,所以单 ...

这个总线只是EC用来监测电量的吧  也能影响到平台复位????

网友D:
没啥技术含 量  从哪看出来清晰的  呵呵

网友O:
第一次看见这种i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第一次看见这种i问题

我也是   呵呵

网友P:
哎,新的机子,碰到的还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以后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哎,新的机子,碰到的还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以后

既来之  则修之

网友Q:
句容版主,帖帖精华,让我们望尘莫及!

网友R:
电脑不充电怎么看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没啥技术含 量  从哪看出来清晰的  呵呵

要是思路不好的话哪有这么容易被你修好了!不过确实也走了些弯路!

网友T:
版主谦虚啊,修的很好,加分支持

网友U:
说真的好厉害啊,短路了

网友V:
会不会是充电芯片保护了导致什么信号不正常,然后导致开不了机呀

网友:
一烙铁一台机子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D:
不是供电不足  而是那个电容短路后  电池插上  电池的电直接就被拉没了   在电池 接口处都测不到电压的

是不是因为电容的损坏,使电流超出电池内部芯片所设计时的电流,从而芯片自动保护了电池电的输出???

网友X:
有点看晕了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真的是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发生,最不好搞了

网友Y:
如果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不显示 根本不提电池不能充电这块  我在想这个板子该怎么修呢??

网友Z:
能力有限,这么久了也没有发表一个帖子

网友:
这本子待机多少?裸板。

网友AA: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然短路应该会有高电流

网友:
奇葩故障哦

网友AB:
总是感觉修起很简单,自己修起来,就难死了

网友:
又来来看大神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量短路的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新机器又有新花样

网友:
hen hao louzhu bu cuo

网友:
牛逼的技术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句容版主,帖帖精华,让我们望尘莫及!

只能说迅维的精华标准比较好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脑不充电怎么看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一直搞不明白。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   可以用可调电源调到12V   然后夹在 电池的供电脚上面  如果电池是好的 能充进去电  就会有充电电流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要是思路不好的话哪有这么容易被你修好了!不过确实也走了些弯路!

呵呵    还得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T:
版主谦虚啊,修的很好,加分支持

呵呵   过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说真的好厉害啊,短路了

哈哈    话里有意思的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会不会是充电芯片保护了导致什么信号不正常,然后导致开不了机呀

不是保护了  而是电池的电一进来  就被短路的电容拉没了   公共点没电  待机没电 怎么能开机呢

网友:
维修往往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W:
是不是因为电容的损坏,使电流超出电池内部芯片所设计时的电流,从而芯片自动保护了电池电的输出???

呵呵    你回的比较专业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X:
有点看晕了

好吧   这也看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如果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不显示 根本不提电池不能充电这块  我在想这个板子该怎么修呢??

你这个设想好    还真不好说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能力有限,这么久了也没有发表一个帖子

慢慢就好了      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然短路应该会有高电流

当时没用可调看  只用的电池   用可调的话  电流可能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总是感觉修起很简单,自己修起来,就难死了

你要有套自己的维修思路

网友AC:
是把充电电感断开接在上面烧的吗,用多少伏烧的啊

网友:
电容短路 应该会造成机器不开机吧  可是怎么插上适配器就可以开机  是不是现在的主板设计 构造改变了

网友:
估计是客户描述不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 多亏论坛里面有各大佬们的无私奉献  小辈们才能有机会成长啊

网友:
这种问题没见过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奇葩

网友:
细心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怪问题啊这种

网友:
可以了    已经很不错的了

网友:
这种没有规律的情况只能死记啊

网友:
这机子谁上班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AD:
哎呀妈呀 尸兄 我今天也接到了JW8 只不过是5460 不触发的 键盘问题 短接能开机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奇葩的,就当学习经验了

网友:
不错 ,以后注意

网友AE:
大神师兄,就是不一样,佩服,现在哪里高就,带上我可好啊

网友AF:
如今精华帖越来越没质量了,算了,我也洗洗睡吧,不再这里浪费精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如今精华帖越来越没质量了,算了,我也洗洗睡吧,不再这里浪费精神了。。

是啊  这种贴子哪能入得了你法眼   洗洗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大神师兄,就是不一样,佩服,现在哪里高就,带上我可好啊

你这样的大神我可带不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哎呀妈呀 尸兄 我今天也接到了JW8 只不过是5460 不触发的 键盘问题 短接能开机

那你运气好好的说  换个键盘就收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是把充电电感断开接在上面烧的吗,用多少伏烧的啊

不是啊   是在电池接口处的电感  靠近电池隔离管那端烧的   电压3V左右吧

网友AE:
引用 网友D:
没有工资坚决不能干啊  怎么也得来个千把的生活费吧

师兄,你现在哪里高就啊,带上我可好

网友AG:
有时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H:
路过习习了谢谢,,谢谢。

这些词语属灌水的词语   朋友以后不要回复这样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有时维修就是这样,

是啊  维修就是这样  说不清  道不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师兄,你现在哪里高就啊,带上我可好

你这样的大神   我可带不动哈

网友AI:
楼主思路明确,给一个赞

网友AJ:
学习了,下次修到不充电的也要好好看看

网友AK:
旧的笔记本,也会出现此毛病吧?

网友AL:
真是一个怪怪的机子。。。。。。。。。。。。。

网友AM:
电容软击穿啊,不过不好修!

网友AN:
几个月没摸板了,生疏了。。。

网友:
版主好厉害啊

网友AO:
不过短路了,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AH:
引用 网友D:
这些词语属灌水的词语   朋友以后不要回复这样的啦

多谢了,真的还没注意呢!!!

网友:
学习了。不错,又学到一点东西

网友:
做得不错看好你噢

网友AP:
楼主搞这行多久了 技术实力派

网友AQ:
     都接地电池端肯定量不到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I:
楼主思路明确,给一个赞

哈哈   你这头像的波形  挺给力滴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学习了,下次修到不充电的也要好好看看

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旧的笔记本,也会出现此毛病吧?

那我不清楚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真是一个怪怪的机子。。。。。。。。。。。。。

是啊   现在新机都好怪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电容软击穿啊,不过不好修!

不是软击穿     就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几个月没摸板了,生疏了。。。

你不会改行了吧

网友:
回点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不过短路了,可能是保护了。

恩   只是小小的短路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多谢了,真的还没注意呢!!!

呵呵    现在发现也不晚

网友:
谢谢大神夸奖

网友:
引用 网友AP:
楼主搞这行多久了 技术实力派

我刚入行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Q:
都接地电池端肯定量不到电压了

呵呵    是啊

网友AR:
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回复有意义的内容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句容诚信电脑 -4 不要每个贴都回复重复的话

网友AS:
那个板是不是单芯片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S:
那个板是不是单芯片组呀

板载U    PCH的桥    7系列的

网友AT:
在工厂可以见到更多的稀奇古怪,很多故障 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把周边元件全部换了,也许才会好

网友AI:
引用 网友D:
哈哈   你这头像的波形  挺给力滴哈

过奖了   内存SPD

网友AU:
电容明显是被人动过,楼主要是提前发现了这个电容就不用割板子了 吧,不知楼主你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在工厂可以见到更多的稀奇古怪,很多故障 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把周边元件全部换了,也许才会好

你是在工厂工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过奖了   内存SPD

SMBUS ????????????

网友:
引用 网友AU:
电容明显是被人动过,楼主要是提前发现了这个电容就不用割板子了 吧,不知楼主你怎么看

额   怪我没说清楚    那个电容是我换过后的  焊的丑了点  被你发现了  哈哈

网友AV:
估计是充电芯片检测到电流不正常 引起不亮 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V:
估计是充电芯片检测到电流不正常 引起不亮 机

有可能    呵呵

网友AW:
我试过一个因硬盘的5V电容短了,而不能开机,指示灯全在一闪一闪的,换了就什么都好了,客人说不能充电的,我一进系统就能正常充了。这是什么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我试过一个因硬盘的5V电容短了,而不能开机,指示灯全在一闪一闪的,换了就什么都好了,客人说不能充电的, ...

硬盘的5V  也是由前级的5V转过来的吧    它有问题可能影响到前级的5V供电了

网友AX:
dell  很多都是OEM电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X:
dell  很多都是OEM电源问题

OEM电源的质量也就那么回事儿

网友AN:
回老家在当店面技术员了。。了解下行情准备自己开店。。

网友D:
引用 网友AN:
回老家在当店面技术员了。。了解下行情准备自己开店。。

店面技术员????不用修板吗

网友AN:
引用 网友D:
店面技术员????不用修板吗

不用,只需要判断故障。。他店里度没工具的。。每天出去装下系统,调下路由。。

网友AB:
现在的主板设计好高超,我完全搞不懂充电电路跟不亮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N:
不用,只需要判断故障。。他店里度没工具的。。每天出去装下系统,调下路由。。

额  那不是专业维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现在的主板设计好高超,我完全搞不懂充电电路跟不亮机有什么关系

是啊   所以我也比较疑惑呢

网友AY:
可能是插电池充电数据不正常,通过总线反馈给了ec,造成不亮机

网友AY:
或者由于插电池短路, 电容消耗了大部分电流,造成负载不够,所以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或者由于插电池短路, 电容消耗了大部分电流,造成负载不够,所以不亮机

我说的是插适配器的时候 不亮机    插电池的时候 电池的电直接就被拉到地了  都不触发  更别说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Y:
可能是插电池充电数据不正常,通过总线反馈给了ec,造成不亮机

插电池的时候没插适配器  不存在充电异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新机子,真的是什么故障都有可能发生,也见怪不怪了

是挺奇葩的。

网友:
是的 三星工厂

网友D:
那你修三星的机子  不是瞬间秒杀了

网友:
充电引起不亮机

网友:
好吧  就不算你灌水了

网友AT:
引用 网友D:
那你修三星的机子  不是瞬间秒杀了

工厂的都是新平台的稍微了解多一些,嫩秒杀的很少在市场出现,因为三星测试还是很严格的,不过比其他的本本好上手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T:
工厂的都是新平台的稍微了解多一些,嫩秒杀的很少在市场出现,因为三星测试还是很严格的,不过比其他的本 ...

额   在工厂工作挺好的吧    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网友AT:
引用 网友D:
额   在工厂工作挺好的吧    有强大的技术支持

相比外面应该好多了,你知道谁会破解加密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T:
相比外面应该好多了,你知道谁会破解加密图纸吗

我不知道哦   那个不好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Z:
讲的就是太详细聊,呵呵

你说的是反话吧  哈哈

网友BA(2015-06-15):
各种七八啊,但是都逃不过楼主的法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A:
各种七八啊,但是都逃不过楼主的法眼啊

这贴你都翻出来了  厉害

网友:
内存没插好 就会不亮机的  !!!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2015-08-09):
5420主板交换200.无明显维修痕迹的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路过此处,又长见识了

网友:
高手,高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