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返回信号问题

楼主(2015-04-21):
各位大神好
                 我的昂达P45S/P43S主板不触发,但是用镊子短接PSON和地线可以亮机。之前被人换了I/0  换了晶振  重织了南桥,刷过BIOS 还是不行请问该怎么办? 还有我想问下
1:这块板子原来的I/0是什么型号,现在用的是W83627DHG是否可以代换
2:这板子南桥返回的开机信号是给了I/0那个脚(现在用的I/0是W83627DHG)
3:这板子我短接开机针PW+和PW-  I/0的第72脚PSON#GP53功能引脚持续电压是1.36V这正常吗?按理来说72脚PSON#GP53应该是待机5V左右,开机0V的呀?(现在用的I/0是W83627DHG)
4:南桥返回的信号是不是PWROK#GP45, 如果是叫PWROK#GP45应该是待机0V,开机持续3.3V的呀,可是我短接PW+和PW-它没任何反应啊(现在用的I/0是W83627DHG)
5:南桥返回的信号是不是PWROK#GP45,据我所知应该叫SLP-S3#或者叫SUSCIN#GP30才对啊,可是我在I/0图纸上面没发现南桥返回的信号脚啊。

坐等大神回答,付I/0图纸和板子图片  先感谢各位大神了。

W83627DHG(1).pdf

网友:
IO的七十三脚

网友A:
看看南桥返回的信号是不是IO的第70脚!个人认为68脚开机针,67脚IO发给南桥,70脚南桥返回IO,72脚驱动输出通过三极管反相拉低ATX电源绿线。

网友B:
裝入電池後首先送出RTCRST#&V_3V_BAT給南橋.
Crystal 提供32.768KHz頻率給南橋.
SIO Check電源是否正常提供+5VSB電壓.
+5Vsb正常轉換出+3VSB.
SIO發出RSMRST#信號通知南橋+5VSB已經準備OK.
南橋正常送出SUSCLK (32KHZ).
使用者按下電源控制面板上電源按鈕後,將送出PWRBTN#給SIO和SB.
SIO收到後發出IO_PWRBTN#給南橋.
SB送出SLP_S3#和SLP_S4#給SIO.
SIO發出PS_ON#(Low)給ATX Power.
當ATX Power接收到PSON#由HighLow後,ATX Power即送出±12V, +3.3V, ±5V數組Main Power電壓.

看一次不懂..请看十片..如果不懂得...用笔抄下来..然后..再看十片...

网友C:
南桥没有返回信号,可能是桥的问题,或者桥的条件没满足

网友D:
如果你用镊子短接绿线到地可以开机,用机箱开关不行,或许你的机箱开关有问题,你可以拔掉所有的开机针脚,用复位开关插到开机针脚上,按下机箱的复位地方看能不能开机,可以的话说明你的机箱POWER开关有问题,而不是板子的问题,如果不是这问题,再查开机条件。68pin是连接开机针脚,67pin是IO发给南桥的跳变信号,73pin是南桥返回给IO针脚(待机为低电平,开机为持续的搞电平一般都为3.3V);72pin为IO到ATX power的Green line(20PIN电源为14pin),72pin为短接开机针脚与地持续低电平,如果都正常,还是看下开机其他的条件吧,比如VCCRTC;RTCRST;RSMRST;VBAT;晶振;3.3VSB供电;5VSB待机电压。

网友:
PSON#出的问题多

网友E:
大神,这板子原来的I/0什么型号您知道吗?我现在用的这个W83627DHG是否可以替换它啊!因为这板子被人换过I/0 我不知道这板子原来的I/0什么型号啊?73脚SUSB#/GP52 相同于SLP-S3# ,SLP-S5#是南桥返回信号感谢您的回答。再问一个:1:I/0的输入输出都没问题,现在是W83627DHG的南桥返回信号给I/073脚是待机0V,短接没反应这正常吗?我记得南桥返回的电压跳变应该是待机0V,短接开机持续3.3V的呀!还有I/072脚PSON#/GP53待机是0 V短接没反应这正常吗?我记得应该是待机5V,短接开机持续0V呀!麻烦您帮忙看下该往那方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南桥返回的信号是不是IO的第70脚!个人认为68脚开机针,67脚IO发给南桥,70脚南桥返回IO,72脚驱动输出 ...

大哥您先看下我发的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没有返回信号,可能是桥的问题,或者桥的条件没满足

重织了桥了,现在确实是南桥没信号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镊子短接绿线到地可以开机,用机箱开关不行,或许你的机箱开关有问题,你可以拔掉所有的开机针脚, ...

谢谢支持

网友:
LZ问下现在是什么症状啊,是不触发??还是点不亮?? 不触发就按开机电路维修流程来,,一步一步慢慢检查吧。。。。。。。。。。看完之后连桥都重植了,应该算高手所为了,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F:
补充一下:61脚是供电     68脚是开关针给IO的信号     67是IO给南桥的信号    73是南桥返回的信号SLP_S3#     72脚是拉低绿线的信号

网友:
不触 发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神,这板子原来的I/0什么型号您知道吗?我现在用的这个W83627DHG是否可以替换它啊!因为这板子被人换过 ...

不知道IO型号,你可以按照主板的型号去查找对应板子的IO型号或电路图啊,这应该你自己也应该可以想到啊,还有不要死抓着IO,也要看下南桥的开机条件有没有满足,没有满足那里来的返回信号,哎,还是你自己多思考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裝入電池後首先送出RTCRST#&V_3V_BAT給南橋.
Crystal 提供32.768KHz頻率給南橋.
SIO Check電源是否正常提 ...

1:断开ATX电源南桥附近的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已接收到小电池的3.3V,给I/0的VBAT也正常
2:断开ATX电源 晶振的固定环通地正常,两脚对地阻值为784和782 电压为:0.22V 0.20V 短接两脚有电压跳变,说明已发送32.768KHz頻率給南橋,但如何知道南桥有没有接到还请大神指教。
3:SIO Check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英语不好您别见笑,百度也没翻译,我把它理解成ATX电源吧!
5VSB发给PW+的5V正常,  发给I/0的VSB没看出来是那个引脚我把ATX的绿色拔了,留下紫5V(紫5V应该就是5VSB吧!)只有63.66 68有5V但不知道是那个.南桥附近没有发现5VSB,您能帮忙看下要量那个地方吗?我把南桥附近的小元器件全部都仔细量了一遍了.5VSB通往PSON正常.
4:超级输入输出芯片(SIO) I/0发出的RSMRST#信号通知南桥5VSB测量没问题有5V-0V-5V的跳变
5:晶振有正常启震,但南桥返回给I/0的电压不对,73脚SUSB#/GP52待机0V短接PW+和PW-没反应.
6:我是裸版维修还没上机箱,但是我短接PW+和PW-PWRBTN#给I/0个SB的电压是到位的
7:思维完全混乱了......

网友G:
换晶振,把协震电容也换掉,不行直接72脚飞线,再不行换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晶振,把协震电容也换掉,不行直接72脚飞线,再不行换IO试试。

感谢支持晶振换过了电容正常 I/0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IO型号,你可以按照主板的型号去查找对应板子的IO型号或电路图啊,这应该你自己也应该可以想到啊, ...

这I/0的VSB是那个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61脚是供电     68脚是开关针给IO的信号     67是IO给南桥的信号    73是南桥返回的信号SLP_S3#  ...

这I/0的VSB是那个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裝入電池後首先送出RTCRST#&V_3V_BAT給南橋.
Crystal 提供32.768KHz頻率給南橋.
SIO Check電源是否正常提 ...

这I/0的VSB是那个脚啊

网友:
这I/0的VSB是那个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I/0的VSB是那个脚啊

61脚不是写着   3VSB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