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3SV 3.0无 待机 求大神帮我秒杀。。

楼主(2015-04-21):
今天接到了一台华硕  K43SV  经测试无 3V 5V  更换RT8206A  无果 确定RT8206A是好的。测了 工作条件都正常EN1  3.3   EN2 3.3  VIN  19  VREG3   3.3    VREG5  5V   LDO  5V  4脚开关都正常 。  断开3.3V  JP点  3V5V都正常  拆开BIOS  3V5V正常  BIOS换了在重新刷了也不行   3 5 v也不短路     测EC VCC都正常 休眠开关 正常 ACIN 0V正常  ECRST复位 3.3正常 EC的 时钟 正常                         经过测试我发现 BIOS的 8脚无3.3V  VCC   照理说VREG 出来了BIOS应该会有VCC的  我这个机我以前维修过 ACIN为高 就会出现我上面说的情况   但是该测的条件都正常为什么还是  这样 希望大神 仔细看看我说的这种情况  麻烦那位大神维修过的告诉我一下     求大神不要潜水了   救救小弟啊。。。。。。。。。。。。。。。。。。。。。。。。。。。。。。。。。。。。。。。。。。。。。。。。。。。。。。。。。。。。。。。。。。

网友:
忘记说  了谁帮我秒杀他  请留下你的支付宝   我打80块钱给你

网友A:
说了一大堆关键是 断开3.3V  JP点  3V5V都正常了!查3.3V  JP点后面的电路。

网友:
不是所有问题几句话就能秒杀的

参考

祝你好运

网友:
后级供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了一大堆关键是 断开3.3V  JP点  3V5V都正常了!查3.3V  JP点后面的电路。

大神我打那么多发话是想表达的清楚一点    3.3V JP点我说了  拆了 BIOS    南桥  3  5V都会正常  一装上就没了。。。

网友B:
后级短路,烧3.3v后极,1.5v电压  5A烧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短路,烧3.3v后极,1.5v电压  5A烧之

看来大神  没仔细看我发的帖了   、、、

网友:
大神麻烦你仔细看  在回复好吗

网友C:
EC待机基本正常,修BIOS的8脚供电线路,不行给个3.3给BIOS的8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待机基本正常,修BIOS的8脚供电线路,不行给个3.3给BIOS的8脚看看。

拉了 也不行

网友:
华硕吗?有点位和图纸吗?没有就抓瞎了。找个线在3.3v的jp烧烧看,暂时没啥好办法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你漏掉了一个关键信号,

网友:
楼主是土豪啊!

网友D:
EC貌似还有一重要条件没查。

网友:
打下BIOS各脚位阻值,正常的话多刷几个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C貌似还有一重要条件没查。

不知道 你指的是ACIN吗? 还是 什么 求大神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帖子,你漏掉了一个关键信号,

求大神高手我 还有什么信号 我忘记测了    麻烦了     、、、、、

网友:
大师修好了吗

网友F:
不上BIOS能出3.3 5V 说明待机的 3.3v 5V 不短路  上了bios    EC 工作自动触发3.3 5V 二次电源转换MOS管导通向后级 供电 后级有短路导致3.3V 5V保护性关断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修过  拆下BIOS有3 5V  上BIOS没3 5V

网友:
感觉还是3.3后级有问题  你换个EC 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修过  拆下BIOS有3 5V  上BIOS没3 5V

莫非是BIOS 短了?

网友:
这个机器很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莫非是BIOS 短了?

BIOS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上BIOS能出3.3 5V 说明待机的 3.3v 5V 不短路  上了bios    EC 工作自动触发3.3 5V 二次电源转换MOS管导 ...

那里2次MOS管  没测到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 你指的是ACIN吗? 还是 什么 求大神告诉我

Suspg,电源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Suspg,电源好信号。

不是  RT8206A  是3 5V  正常产生在输出PG

网友:
哥们你英雄联盟玩多了

网友:
EC换过没,以前有修到F41这样的问题换EC好了

网友:
3V的转换电压测了没?

网友:
EC换了  就好了

网友:
大哥不带这样、、不是EC问题、、

网友:
如果实在找不到你就那图纸一个一个拆    最实在的

网友:
可能是后级有短路供电保护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就好了

网友H:
BIOS芯片坏了换个就好了   修好了告诉我

网友:
这台机子就是贱

网友:
3.5V隔离点断开就有应该就是后极的问题了,华硕的没图难搞啊楼主修好了要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芯片坏了换个就好了   修好了告诉我

这么简单我老早就搞好了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然后查他的工作条件即可,肯定能查出问题

网友:
s刷bios试试呗